MM440变频器总是报警F0090

楼主(2009-01-08):
电机接一个编码器,型号:欧姆龙E6B2-CWZ6C。变频器采用西门子MM440变频器,P1300 无论选择何种方式,送电,变频器即报警:F0090,编码器连接不正确。多次检查接线没有问题,难道变频器参数设置有问题?现在只能通过P0400将1改为0,取消编码器,生产方可得以维持。希望大家谈谈看法,多谢了!

网友A:
更换编码器板。琐琐碎碎

网友B(2009-05-09):
我也遇见了,这种问题很是头疼呀,希望大家帮忙解决呀

网友C(2009-06-18):
西门子MM440的矢量控制基于这样的原理,对于特定的负载或所要求转矩,根据电机的磁通在电机中施加所需的电流,这样获得适当的转矩。分成同转子磁通相平行的产生励磁电流的分量Id,和同转子相垂直的产生转矩的电流分量Iq,上述问题可能是干扰或和你选用的编码器有关,编码器屏蔽线要用带铝膜的那种,屏蔽层拨开后,用那个压屏蔽层的压板压住,再连入右侧面的PE端子里。再用一根线接到变频器外壳的那个PE。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登录我们的解决方案http://www.ewinsun.com/default.aspx?xmls=cn/solution.html 另外这可能和你设置参数和控制方式有关,闭环速度控制,有编码器的情况下P1300=21,P1501=0。闭环转矩控制P1300=21,P1501=1,P1300=23。最好使用速度实际值编码器。

网友D(2009-07-29):
我最近被这个问题困扰的 无语了啊   客户要退货了

网友E:
普尔斯曼变频培训中心(西门子产品)
http://www.pulse-ma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