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三菱GOT940编辑画面时连损三台

楼主(2009-01-08):
我使用三菱的GOT940许多台,从没有出现过类似的问题,这次出现问题是这样的:

使用GT DESIGNER向GOT装载编辑好的用户画面,这些画面以前更改了很多次,上传下载都很正常。

元旦过后,对其增加了几个画面后再次向GOT装载后,问题出现了,通讯不了了。连试了三台都是一样,与PC及PLC无法通讯,显示为“接收错误 0263”。
从第二台起我先用其它机器的画面程序上传和下载,很正常,然后小心亦亦的装这个用户画面程序再试,装到GOT上以后GOT的通讯就死掉了,不能跟PC和PLC通讯,相当于报废了(刚装的用户画面可以正常转换,也能转到系统画面),急死我了。

现在可以确定的是肯定是我编辑的GOT用户画面有问题,并且应该是系统设定的问题。因为先前使用这个这些画面程序没问题,改动了一点后就有问题了,但不能确定最终问题在哪,不敢再动手试了,试一台通讯死掉一台。

能够记得的变更的地方有:1、增加了一个有密码画面的密码输入后的清除键FF69。应该不是这个问题。
2、取消了系统的密码。应试也不是这个问题。
3、增加了工程名称和简介。应该不是这个引起的。
4、系统设置中的语言从”简体中文“变更为“英文”,推测可能是这个,但好象以前对其它机器的也做过类似的变更,没出现过问题。现在手头只剩一台尚未开封的了,不知如何是好了。

如果哪位高手有解决方案,跪求出来指点

网友A:
你改的程序问题,就是这个密码引起的了

如果你不用密码肯定没问题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

我将密码去除后试过,结果还是一样,依旧不能够再上传下载了。

另外,我把系统语言改回为简体中文,结果还是一样,又一台不能再通讯了。

急死人了。

楼主:
除去密码后我试的那台,可以进入到系统画面,可以把原来的用户画面全部清除,然后再用新做的一个和原来的一模一样的用户画面下载到GOT940当中(各种设置都与那个不能使用的一样),这时就可以使用了。

但是,原来的那两台,无论如何也进不到系统画面了,更没办法上传下载用户画面。使用上电时按调用键的方式,会显示键盘,但输入了密码后,键盘画面不消失,也不会转到系统画面。

楼主:
感觉很奇怪的地方有:

一、那个可以使机器死掉的用户画面程序,去掉密码后,虽然还会使触摸屏不能上下载,但如果进入系统画面后在传输画面可以上下载其它用户画面,不知道为什么新做的用户画面和原来什么都一样,设置也一样,为什么就可以使用了。

二、在系统画面的TEST菜单中,点击进入COMMUNICATION,可以看到通讯的SD和RD始终繁忙,估计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通讯繁忙才使其无法上下载的,但究竟是什么原因,是设置的问题?密码的问题?还是画面的内容导致的呢?为什么以前可以用,现在突然不行了呢?

三、系统密码和安全等级密码不是8位数才导致这个问题出现?

现在的密码只好在PLC里实现了,这个GOT940本身带的密码功能,实在是不敢再试了。

谁有这方面的经验出来指导指导啊。

网友B:
我也遇过这问题,940说明书好多功能不讲。我可帮你清除恢复

楼主:
楼上的师傅,您如果能帮助就太好了!这里先深表感谢了!

网友C(2009-02-19):
工控显示设备、发那科、西门子、三菱等老显示器维修、改造、升级替代解决方案:将工业数控机、车床输出的信号:RGBS、RGBHV、CGA、EGA、YPBPR、YUV色差、9针等信号源,用一个视频信号转换器转成VGA信号输出,可以在CRT显示器或LCD液晶显示器上得到完美显示。

楼主(2009-07-21):
没有人能够提供帮助吗?

网友D:
系统密码限制上下载,而且无法调用系统菜单.

不知道你现在问题还没解决,联系三菱电机 40082130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