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安N2-401-M3变频器老显故障OL2

楼主(2009-01-08):
我有一台台安N2-401-M3变频器老显故障OL2,经检测马达无问题。负载也很轻,V/F模式设定也适当。拆掉马达无载运行又正常,请问各位大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呀?

网友A:
台安变频器本来性能就不好,出现这种故障很正常了,说明产品稳定性不行。

网友B:
换个霍尔就OK了!!!!!!!!

网友C:
驱动有问题 把电容换一下 用的时间长了带负载的能力差了

网友D:
台安N2-401-M3变频器老显故障OL2与霍尔关系不大,,OL2是过载,,检查负载,电机的接法是不是正确?最后再查是不是机器功率小了,,,如果不是,换主板

网友E:
N2  主板。驱动板子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

www.gzweixiu.com

网友F(2009-07-08):
我一台东元的也报OL2故障。IGBT烧坏。拆下IGBT后,显OL2按STOP显OU是什么故障,求教。

网友G:
我是北京希林恒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在线咨询客服,提供触摸屏,PLC,电路板,变频器等工控产品维修和工业控制电子线路板卡(PCBA)的维修、生产、设备改造以及相关工业技术的研发。详细信息登录网站:http://www.xilin.cc
维修范围:触摸问题、按键问题、显示问题、通讯问题、电源故障、主板问题、系统问题等.
我公司现在最擅长的:维修各国家的触摸屏(屏碎,黑屏,白屏,触摸不好用,无通讯等故障)、西门子S5 PLC和各种变频器。
期待与您合作的机会,谢谢。联系:李小姐,15810477291,010-88251886-8019
QQ:1157126895 传真:010-88251948

网友H(2010-10-31):
你好:我有一台台安N2-401-M3变频器上电就显故障OL2。不知是何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