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台西门子420变频器如何实现联动?

楼主(2009-01-08):
两台西门子420变频器如何实现联动,还有谁知道bico参数

网友A:
楼主你要实现何种联动???联动这词意太广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楼主你要实现何种联动???联动这词意太广大。

就是利用按钮实现两台变频器同步?可以同时启动,并且可以同时加减速度

网友B:
把控制信号连在一起就可以了啊!

网友C:
用一台的继电器输出控制另一台的启动,模拟输出做另一台的频率输入

楼主(2009-04-10):
引用 网友C:
关于用一台的继电器输出控制另一台的启动,模拟输出做另一台的频率输入

这个观点可行,

网友D:
用DP通讯的话,在控制字里面给定同一个频率即可,反正方法很多,有什么不明白的话再这里可以再讨论

网友E:
要注意变频器的速度响应时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用一台的继电器输出控制另一台的启动,模拟输出做另一台的频率输入

这样不能实现利用按钮实现两台变频器同步。

把控制信号连在一起,这个方法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