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3RW40软启动器如何?

楼主(2009-01-08):
用来控制风机外部电路还需要加什么元件吗?

网友A:
用软启动器,你还想加什么呀!

楼主:
指的的是保护元件,如热保护,过流保护等,不同软启动器,自带保护功能不同,不像变频器,一般保护功能都具备了

网友B(2022-03-22):
无问题的!

网友C:
用来控制风机外部电路还需要加什么元件吗?--需要:1、加接触器,用来风机启动完成后旁路掉软启动器,否则软启动器长期在主回路运行寿命短;2、电机的保护器件,如热继电器作过载保护

网友D:
肯定要考虑旁路加交流接触器,主回路加塑壳断路器,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