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和工频电流不一样,为什么????

楼主(2009-01-08):
我们厂里有一台油泵22KW的电机,我们装了变频器,也可以用工频,

但是我用变频器工作时,调到50H兹,电流就到45A,

我用工频工作时,电流只到36A,负载是一样,那些阀门我一个没有动过,

网友A:
变频器本来就有一定的耗能  但没那么离谱吧?  还有就是你测量的时候负载情况

网友B:
高次谐波对电流互感器铁心造成的磁路饱和,你还可以用钳表卡一下变频器的电源和负载看看电流一不一样

哈哈能量守恒定律都改变了

网友C:
应该2楼的对,因为电流表是假设正弦波形的,不规则波形有些误差

网友D:
高次谐波对电流互感器铁心造成的磁路饱和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高次谐波对电流互感器铁心造成的磁路饱和,你还可以用钳表卡一下变频器的电源和负载看看电流一不一样

哈哈能量守恒定律都改变了

你可以看下变频器自身的电流显示

网友F:
测变频输出电流是要用专用的钳形电流表,变频输出谐波等较多普通表受影响较大。

网友G:
变频器输出波形是PWM波形,一般的钳流表都是根据正弦波形设计的,测量方波肯定得出的电流不正确,换个合适的表试试。

网友H:
同意楼上的,变频器输出的是PWM波形

网友I: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同的测量器械由于采样不同造成的测量误差。

网友J:
高次谐波干扰的,你测量不准确。^_^

楼主:
如果接电能表的话,就不能用,不准了,

网友F:
接电能表的话要接到变频器前面,接到起输出后面肯定会不准确的。

网友K: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变频器出来的不是标准的正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应该2楼的对,因为电流表是假设正弦波形的,不规则波形有些误差

网友M:
你测的是变频器前面还是后面,要测变频器前面哟.

网友N:
引用 网友F:
接电能表的话要接到变频器前面,接到起输出后面肯定会不准确的。

接电能表的话要接到变频器前面也不准,而且误差很大,我试过

网友O:
你测量的不准,我也碰到过,变频器进线、和出线是不一样。

网友P:
变频器出来的不是标准的正玄波,卡表测的是正玄波

网友Q:
这就是典型的测量标准不同而引起的误差,是正常现象。实际电流差别不是太大
普通表都是按照正弦波来取样检测的,而变频器输出的是PWM波。

网友R:
变频器进线、和出线的电流是不一样。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变频器出来的不是标准的正玄 普通表都是按照正弦波来取样检测的,而变频器输出的是PWM波。

网友S(2009-02-08):
引用 网友F:
测变频输出电流是要用专用的钳形电流表,变频输出谐波等较多普通表受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