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台达伺服问题

楼主(2009-01-08):
  前些天我用了一套台达B系列伺服,调试用的是台达调试软件.控制方式为位置控制.因为第一次使用,试机情况是这样:让伺服每次转动60度,然后停留一个时间后再转动60度,这样的一个过程.

伺服第一次转动.有猛烈抖动现象,而且有一下来回转.但是第二次就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很平滑的运行.而且只要不断电,在暂停后再继续就不会出现.而每次断电重新启动伺服时,第一次都这样.只有第一次,后面不会.

请问是我伺服调试时参数没有调好吗还是?请各位指教,谢谢!

楼主:
第一次转动有猛烈抖动,而且是有振荡,不是来回转.是振荡.但会走完60度.而且振荡的时候甚至可以让放在上面的物体飞出来.

楼主:
但第二次就不会,只要不断电,后面都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我还没有调好?

网友A:
我这里有PLC视频.PLC编程软件.学习资料.如果需要 :可以到这里下载:dghxl2008.qupan.com

网友B:
是不是刚性太大了,把刚性调小一点试试!

网友C:
1.确认编码器线和电机线是否有错,一定要多检查一下三相线的相序有没有错,自己做的插头有时容易错,三相错了一段会有这种情况;

2.脱开负载,空运转,看是否有此现象;

3.恢复出厂参数,只调你需要的控制方式所要调的参数,尽量少动参数看以否发现问题;

台达B系列的发生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线的问题。

欢迎加群:75790697,进行探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1.确认编码器线和电机线是否有错,一定要多检查一下三相线的相序有没有错,自己做的插头有时容易错,三相错了一段会有这种情况;

2.脱开负载,空运转,看是否有此现象;

3.恢复出厂参数,只调你需要的控制方式所要调的参数,尽量少动参数看以否发现问题;

台达B系列的发生这种情况,很可能就是线的问题。

欢迎加群:75790697,进行探讨。

楼上的好!

你说的三相电接反了会出现上述情况?我以前三相线接反了就不会转啊?好像是过负载啊!

网友D:
我遇到的三相反 都是报过负载

网友E:
三相中反接任意2相,结果都会是抱死或者局部振荡,最终报电机过热或驱动过载故障。

三相轮换,则会因为速度外环正反馈而出现超速故障。

有兴趣的话,可以参考帖子:http://www.gongkong.com/Forum/ForumTopic.aspx?Id=200809121721390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