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励脱扣器与过电流脱扣器又有什么区别呢

楼主(2009-01-09):
我要问了分励脱扣器与过电流脱扣器又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A:
分励通常指的是给线圈施加电压进行跳闸,而过电流脱扣器指的是施加以一定的电流进行跳闸的,再高压柜断路器中较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励通常指的是给线圈施加电压进行跳闸,而过电流脱扣器指的是施加以一定的电流进行跳闸的,再高压柜断路器中较常见

网友B:
两个完全不同功能的脱扣器。虽然都可以令断路器分闸。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分励通常指的是给线圈施加电压进行跳闸,而过电流脱扣器指的是施加以一定的电流进行跳闸的,再高压柜断路器中较常见

所言极是

网友D:
“分励脱扣器”一般是人为脱扣,“过电流脱扣器”一般是设备故障导致脱扣。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分励脱扣器”一般是人为脱扣,“过电流脱扣器”一般是设备故障导致脱扣。

网友F(2009-03-29):
“分励脱扣器”一般是人为脱扣-----也未必,分励脱扣器是在断路器之外设置的一个可远程控制使得断路器分断脱扣的装置,可以是手动加上分励脱扣电压,也可以是自动加上的。比如一个火灾自动报警和联动控制系统中,当烟感探头探测到并发出区域火灾报警信号后,根据软件组态,联动系统会自动地发出控制信号:诸如自动电梯消防迫降信号、自动关闭可调防风阀信号、自动切断 区域供电配电箱中断路器分励脱扣器信号等。主要是动作依据的机制不同,分励脱扣器是接收到断路器以外的控制信号后致使本断路器“被动”脱扣动作的,过电流脱扣器是在本断路器负荷回路过电流时“自主”脱扣动作的

网友G(2011-04-11):
分励脱扣器:是在进行断路器远距离操作跳闸时使分励脱扣器加上电压将断路器跳闸,分励脱扣器是断续通电的,通电时间不能超过0--2秒;过电流脱扣器:是断路器自带的一种保护,就是利用电流互感器的二次电流接到过电流脱扣器的线圈上,可以调节螺母来调整过电流脱扣器的电流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