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控整流电路和可控整流电路的组成和原理的区别?

楼主(2009-01-09):
不可控整流电路和可控整流电路的组成和原理的区别?

楼主:
不可控整流电路采用二极管组成,可控整流电路采用可控硅或三极管组成。不知对不对。

网友A:
工程师交友俱乐部QQ群: 15884959
高工在线工程师社区群(高级QQ群):41221037
工程联盟(高级QQ群): 6904774

网友B(2010-09-03):
有没有可控硅整流电路的电路图啊?能保证220V的输入电压可输出50V~180V可调?

网友C:
可控整流可以用可控硅,在不同的控制角时加上触发,从而改变可控硅的导通角,达到可变整流。

不可控整流应该就是用二极管组成,正半周就导通,不好达到可控可变。

个人理解,请指教。

网友C:
3楼说的是单相可控整流吗?可调范围:0-19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