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7v5.4的安装

楼主(2009-01-09):
Step7v5.4的安装
——西门子SIMATIC Step7 v5.4安装方法

具体到www.gongkong2.cn

一、安装准备:如果有原安装版本,先卸载其它版本再进行安装此版本。实际光盘版用户可以直接插入光盘到光驱内安装,如果是虚拟光盘版用户则需要将光盘ISO文件进行虚拟为光驱,方法详见 《使用UltraISO进行光盘虚拟》。

图一、插入或虚拟以后的光驱

二、<此处内容被屏蔽>:打开光盘根目录后将Crack下的AX NF ZZ目录整个拷入C盘根目录下(也可以是其它盘的跟目录,尽量放在C盘根目录),此步为安装<此处内容被屏蔽>的关键,否则将导致安装不成功或安装后无法使用。

图二、光盘根目录

图三、Crack目录

三、进行安装:双击运行光盘根目录中的Setup.exe文件,安装开始的时候的画面如下图:

图四、SIMATIC Step7 V5.4安装开始时的画面

图五、SIMATIC Step7 V5.4安装开始时的画面
如上图、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语言选择英语。点击NEXT按钮:

图六、选择安装组件
在上图中选择STEP7 V5.4和Automaiton License Manager V2.2 HF2(许可证管理器)两个选项,Acrobat Reader 6.0尽量不要选,比较影响安装速度。点击NEXT按钮:

图七、正在安装时的窗口

图八、准备开始安装STEP7 V5.4
点击NEXT按钮:

图九、同意许可证协议
选择同意许可证协议后点击NEXT按钮:

图十、输入用户名和公司名
输入用户名和公司名后点击NEXT按钮:

图十一、以前安装过Step7软件,会出现的提示
如果以前安装过Step7,会出现如上的提示,点击确定即可,

图十二、安装模式选择
上图是安装模式选择窗口,一般选择典型安装即可(Typical):

图十三、安装语言包
一般为了节约硬盘空间,其他看不懂的语言包可以去掉后点击Next按钮,出现下图窗口,点击Next按钮就开始安装了:

图十四、许可证传输

最后出现图十五窗口,点击Finish关闭重新启动计算机即可。

图十五、结束安装,重新启动计算机

网友A(2009-04-20):
提示为"未找到有效的许可证密钥,应用程序将关闭

网友B:
好帖子,不过怎么没有图呢?

网友C(2009-12-14):
学习了,谢谢,要是有图就更好了。

网友D(2014-04-29):
Testing registration...  Key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SIEMENS\AUTSW\Global\SharedPath

< OK

Comparing registration with path... 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Sqlany

Path in AUTOEXEC.BAT does not match registry.

< Not OK

Testing SET SQLANY in AUTOEXEC.BAT...
SET SQLANY

Registry and SET SQLANY are different.

< Not OK

Testing path for SQL Anywhere DLL... dbl50t.dll

< Not OK

Testing path for SQL Anywhere DLL... wl50ent.dll

< Not OK

Searching for S7ubtoox...< OK

Installed Protocols..

NetBios installed

TCPIP installed

< OK

Testing Winsock DLL...Found Winsock Version 2

< OK

Testing ODBC configuration...< Not OK

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E:
上图就更好了。我会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