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求助 !偶用的mcgs通用版6.2运行2小时以后很慢,退出也很慢why?

楼主(2009-01-09):
偶用的昆仑通态是通用版6.2的软件,工程运行1-2小时以后很慢,退出工程也很慢,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位朋友你用的是不是ACCESS数据库。如果是ACCESS数据库,你看你下ACCESS数据库文件有没有超过50M,ACCESS数据库文件在超过50M的情况下会不稳定建议你用以下办法:

1.将历史数据转存至SQL SERVER

2.将没用的历史数据做定时删除

3.将数据库分成多个库来存储

4.增大历史数据的存盘间隔

网友B(2010-12-07):
我们这里有台上位机是MCGS,通过OMRON 的3G8F7-CLK21-E的通讯,和两台OMRON PLC连接,PLC 的型号都是CVM1系列的 通讯卡都是CVM1-CLK21

通讯速率设定是2MBPS, 之前我们上位机传输配方到一台PLC时候,传输很快,反馈也很快。

最近发现传输一个配方需要20秒左右,之前是立刻反馈过来的。

FINSGATEWAY 也测试过,可以传输,

如果同时传输配方时候,会等好几分钟才会有反馈。

我们通讯线检查过了,还是找不到问题所在。

烦请高手能否指导一下组态王里面怎样检查?或者怎样修改和设定才能使得传输速度快点、

网友C(2011-02-19):
检查端口情况,或者系统进程,以前我用的是多串口卡,其中有一个口坏掉了,也是和假死机一样,忒慢

网友D:
我碰到过  这是你的系统不行  因素很多  我是这样解决的

1是 XP 系统不稳定       从网上找个正版的XP下载下来然后装下

2是 扫描周期问题 寻找适中的扫描周期 找个与工控机的内存和CPU有很大的关系

3是 组态软件做的不好 重新做   (我已经心酸过N次了~  愿上帝保佑你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