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TPC为什么提示“内存不足”,我用的是昆仑通态的TPC1063H?急

楼主(2009-01-09):
TPC为什么提示“内存不足”,我用的是昆仑通态的TPC1063H?急

网友A:
TPC在画面的切换过程中,提示“内存不足”
原因:
A.工程文件中存在大尺寸的位图
B.工程画面的构件数量太多
C. 运行程序有问题
解决方案:
A.判断工程画面是否存在大尺寸的位图,如果存在,可以将位图换为一个小尺
寸的位图,或者将位图除去
B.减少画面中的构件数量

网友B:
是不是有存盘啊,进入操作系统看看harddisk的大小是多少,空间不足时,会有提示。把存盘数据删掉,或导出去。

网友C:
建议单个画面中的贴图总体大小不要超过2MB,这样稳定性会好很多,有些位图单纯把色彩度从32位降到16位,就可以在不降低效果的前提下,大幅降低位图的存储大小。

使用昆仑通态的屏也建议大家多多贴图,这样真彩和高分辨率(7寸屏达到了800X480!)的特点才能真正体现,人机界面嘛,在保证稳定性的前提下,效果也是很重要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