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如何确定输入电流

楼主(2009-01-09):
最近使用PLC~所有东西都弄好了~却发现提供24V的开关电源不知道输入电流~不知道怎么给它配上级开关~请帮忙~现在开关电源提供的都是输入电压/输出电压,输出电流,但输入电流如何确定啊?请帮忙

网友A:
开关电源是讲功率的,比如明纬电源S-100-24,100是功率,24是电压,那么交流电流大约是0.5A,直流输出最大电流大约是5A,如果直流侧有短路,电源会自己保护无输出,功率的大小还要根据你的负载

网友B:
这样算:

假设电源标称输入220v/±20%/50Hz,输出24v/5A,效率80%,

那么输入的工作电流这样计算:不大于 24vX5A/0.8/176V=0.85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是讲功率的,比如明纬电源S-100-24,100是功率,24是电压,那么交流电流大约是0.5A,直流输出最大电流大约是5A,如果直流侧有短路,电源会自己保护无输出,功率的大小还要根据你的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