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问题

楼主(2009-01-09):
变频器外接制动电阻问题
再生制动的方法:
1. 能量消耗型:这种方法是在变频器直流回路中并联一个制动电阻,通过检测直流母线电压来控制一个功率管的通断。在直流母线电压上升至700V左右时,功率管导通,将再生能量通入电阻,以热能的形式消耗掉,从而防止直流电压的上升。由于再生能量没能得到利用,因此属于能量消耗型。同为能量消耗型,它与直流制动的不同点是将能量消耗于电机之外的制动电阻上,电机不会过热,因而可以较频繁的工作。

上面是看到的内容。我现在想问问高手和有实际应用经验的前辈。现在有变频器接制动电阻箱1.4欧,三相进线相电压400v,直流560v。直接有光纤可以触发直流母线上接此电阻的功率管,从而拉低电压。现在想做触发制动的测试,三相进线的熔芯只有100A,不知道触发后电流会不会对变频器和进线有何影响。直流电流和进线电流有什么关系?
请不吝赐教!多谢

网友A:
等待结果   学习

网友B:
看看你变频器是多大功率的,制动时的母线电压除以制动电阻就是瞬间最大电流了.变频器母线电流近似等于输入电流了,不同的是一个是直流,一个是三相交变的交流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