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MCGS)
昆仑通态的屏可以读取西门子PLC的地址吗?

楼主(2009-01-09):
昆仑通态的屏要把数字写入西门子PLC中,怎么读写PLC的地址啊 我以前用昆仑的屏只可以读写PLC的通道啊?

网友A:
可以啊!!但PLC地址本身必须是可读写,mcgs软件里把通道设置成读写类型的就可以写数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