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急问伺服电机如何选择断路器、熔断器?

楼主(2009-01-09):
伺服电机为安川SGDM 功率200W 主电路为单相220V 配线用断路器或保险丝的电流容量为:主电路4A 控制电路0.13A 冲击电流:主电路63A 控制电路60A 该如何选择断路器和熔断器啊?小女子急问,55555555.........

楼主:
..........................自己顶自己

网友A:
没看懂你的主电路究竟是63A电流还是4A电流。?

让人一头雾水。

网友B:
你是说正常工作4A,瞬间冲击电流63A?差这么大吗????小生初学,没碰到过这种事.自已觉得关键是冲击电流的持续时间,还有熔体的系数选择.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解决的,解决以后在这里回个贴可以吗?

网友B:
对了,忘了说了,如果你是起动瞬间电流大的话,你是不是可以把起动电流降低一下,具体方法很多种,好像最基本的是降压起动.

网友C:
主电路选择D型6或10A的微断就可以了,控制电路选择C型2A或4A的微断就可以了。

网友C:
C形曲线:5-10In;D形曲线:10-14In;

网友B:
坏了,闹笑话了,呵呵,起动电流怎么能降呢,呵呵,

网友D:
主电路选择D型6或10A的微断就可以了,控制电路选择C型2A或4A的微断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