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电工们,把你们在工作中总结出的经验给大家亮亮呀!

楼主(2009-01-09):
老电工们工作的时间长了,总会总结出一系列规律来,这些规律不一定十分精确,但工作的时候非常方便,请老前辈们给列出几个来,让我们菜鸟学习一下啊。

例如:我听师傅说,铝接铜,糊弄穷!呵呵,意思是接线时铝线和铜线不要接在一起!

网友A:
在一、二次回路故障中,故障点多出自于设备经常操作或经常动作的地方。

网友B:
铝线和铜线不要接在一起.铝和铜导电率不一样。

网友C:
判断设备故障时,望。闻。问。摸。四招一出故障点就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判断设备故障时,望。闻。问。摸。四招一出故障点就八九不离十了!!

说得好。

网友E:
铜铝接触点电阻大。容易发热

楼主:
看来这里做实际工作的不多,都是理论工作者和年轻的巴?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判断设备故障时,望。闻。问。摸。四招一出故障点就八九不离十了!!

网友G:
铜铝相接有方法:一两年内使用的用压击完成后用凡士林封一下。还有一种专用铜铝连接接头连接后可以长期使用。

网友H: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网友I:
引用 网友B:
铝线和铜线不要接在一起.铝和铜导电率不一样。

不是这个原因,铜、铝化学性质不同,会在接头处形成电化学腐蚀,造成接触不良,

网友I:
铜铝相接,有专门的接头,切记不可贪图省事

网友J:
引用 网友G:

铜铝相接有方法:一两年内使用的用压击完成后用凡士林封一下。还有一种专用铜铝连接接头连接后可以长期使用。

专用铜铝连接接头就行了,很便宜的

网友K:
除了铜铝连接接头,就没有其他方面的?

其实维修人需要具备宽广的知识面,需要熟悉工艺流程,需要熟悉机器性能,缺一不可。

网友L:
实践出真知!!!多学多看!!!没有捷径!!!

网友M:
铜铝连接锌片隔再用螺丝来连接

网友N:
以前在厂子干的时候师傅也是这样说的

容易烧

不过考虑到电流不大,再者当时时间紧迫

直接把铜鼻子压到铝线了

都2年了一点问题没有 呵呵

网友N:
不过现在都是注意了

全用铜铝结合的线鼻子

网友O:
cgy918 X积分:989
帖子:931注册时间:2008-2-19 15:08:00 13楼 回复时间:2009-1-19 18:17:05 引用aibatj 的回复内容:铝线和铜线不要接在一起.铝和铜导电率不一样。
--------------------------------------------------------------------------------
不是这个原因,铜、铝化学性质不同,会在接头处形成电化学腐蚀,造成接触不良,

========================================

顶下一家子的帖——13楼答对了,加十分!!

网友N:
都是老电工了啊 呵呵

俺是新电工

希望老电工们多开几个这样的帖子啊

网友P:
我听师傅说,铝接铜,糊弄穷!呵呵,意思是接线时铝线和铜线不要接在一起!

那有铜铝需要连接怎么办啊?难道就真的不要接了吗?

需要铜铝接线鼻子就行了啊。

网友P:
JR型热继电器最好不要在使用了,

现在要用有源或无源的电动机综合保护器!!!

网友G:
在遇到机器突发故障时,不要急于动手!首先采用倒序法:故障现象,发生部位,故障元件,控制方法,分析原因,判断故障造成原因,找出故障发生原因的主要点就像神经科医生判断痛的地方不一定是疾患发生的地方!找出故障发生原因!动手解决故障!能做到这样,才能成为短、平、快高手!成为一个高级能手到哪里你都不会怕了!随心所欲!而且有成功的快乐感!哈哈!

网友Q:
我最大的经验就是干活时看看有没有电,不管有没有电,先把电源开关断开,安全第一么。见笑了。

网友R:
 保安全,先验电

网友S:
用电笔验完电后,再用手指背弹一弹。安全第一!

网友T:
楼上说的对,安全第一!

网友U:
看来还是没有人露招啊

网友V(2009-02-25):
我来说一个放线的小技巧,平时我们放线都是拿一卷线,打开包装,拿着线的一个头一直放下去,这样放出来的线是卷的,不直.我的方法是:先固定线的一头,然后两手交替着放线,比如,先左手拿这卷线,右手放5圈,然后换到右手拿这卷线,左手再放同样的5圈(记住两边放的圈数要一样),这时你把线拉直看看,线就不是卷的.小技巧,希望大家喜欢.

楼主(2009-09-27):
动手以前先断电 ,工作咋样先安全.同志们啊,血的教训太多了啊.!!强烈要求把我这条评为最佳.

楼主:
请加入我的群:8310161.主营开关磁阻电机.热烈欢迎感兴趣或从事该行业的朋友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