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台达modbus通讯做从站的设置问题!!

楼主(2009-01-09):
         小弟最近在忙活 台达DVP-32EH和西门子S7-200进行modbus通讯的问题。具体是走rs485总线,连线方式为3-3,8-8, 200做主,台达做从。

         200这边编程使用的自带的modbus主站指令库 mbus-ctrl和mbus-msg,参数设置为 9600,无校验。有一点就是mbus-msg有一项要设置从站地址即slave那个数值。我想请教各位大侠,台达作为从站那边用设置什么吗? 还有就是从站号应该怎么确定?

        有知道的给点建议,谢谢各位了!!!orz!!!

网友A:
从站号的范围只要不为0。

网友B:
台达PLC的地址通过D1121设置!

网友C:
上面给出的答案已经很清楚了。如果还不清楚可以参考台达PLC编程手册。

我用台达PLC做主机,西门子做从机做过。很容易连接通的。

网友D:
S7-200通訊速率設為9.6K(默認的)

臺達PLC通訊模式設為9600,8,E,1(在程式中寫人)

网友E(2009-02-11):
你连上了吗,我连不上啊

网友F:
转_让文本显示器方案(兼容 MD204L 、OP320-A等),含上位机源码、下位机源码,保证调试通过。
该方案技术成熟,投资小,见效快,仅售2万元。
另有触摸屏、PLC技术,也可转_让。
有意向请联系:whlixin01@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