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tershi,大鱼:你好,求助关于信捷PLC的脉冲输出问题

楼主(2009-01-09):
您好,我在用XC5-32T-E这款PLC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控制3个轴电机的脉冲输出,分别从Y0,Y1,Y2输出
程序用的是在流程中进行脉冲输出,如果没有Y2的输出指令,工作是正常的,加入加入了Y2脉冲输出指令,即使没有执行Y2输出,Y0和Y1脉冲输出就会受到影响,只发送第一段程序,具体就是脉冲发送时和发送完全后标志继电器M8170和M8173都没有反应,皆为OFF状态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该怎么解决呢?
谢谢,祝好!

网友A:
解决方法有2个:

1.将流程中的发脉冲指令一到主程序里,流程内只控制发脉冲的条件和确定发脉冲的预置数据。

2.将PLC硬体版本升级至3.1e, 信捷网站/下载中心/手册下载/E6TCK使用指导 处有。

楼主:
谢谢石工,可是我今天试了第二种方法

但按照指导书上的升级方法,到下载设置窗口时里面的 PLC下载地址和下载文件地址都是灰色的无法修改,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楼主:
试了很多次好像有一次可以设置的,但是问题又来了,点击下载之后,一直都显示连接下位机中。。。。。。PLC上电之后也没有改变

请问怎么办呢?  急,谢谢

楼主:
最后等了很长时间,出来一个错误:有溢出‘6’

请问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呢?

网友B:
1.你的XC5系列的PLC版本必须是V2.55以及以上版本才能升级的。

2.你的串口是不是被其它软件占着,或者是选择的串口更本不对。

3.你的PLC没断电

网友B:
这里有个操作说明:

1.PLC断电,编程线接到COMM1上面
2.运行自更新工具“XC系列PLC系统程序下载工具(V3).exe”
3.点击“打开文件”菜单,打开对应机型的“.sys”文件
4.点击“设置参数”菜单,设置对应的COM口,点“确定”按钮
5.点击“开始下载”菜单
6.PLC上电,此时开始自更新
7.自更新完毕,将PLC重新上电
注意:自更新过程中切勿断电!!

网友C(2010-06-28):
哪里有XC系列PLC系统程序下载工具(V3).exe软件下载

网友D:
网上可能没有下载,你留个邮箱,或者打电话到信捷技术支持来。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