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通过串口与现砀议表通信

楼主(2009-01-09):
用INTOUCH 和现场的仪表通过窜口通信...走的是MODBUS RTU协议  有高人知道须要什么硬件和软件吗//除去INTOUCH 和现场仪表以外

网友A:
硬件我想是不需要了,一个方案就是使用一个支持MODBUS RTU的OPC服务器,再通过OPCLINK连接到INTOUCH

还有就是或许INTOUCH就有支持MODBUS RTU的IOSERVER

楼主:
对:youhm 关于

硬件我想是不需要了,一个方案就是使用一个支持MODBUS RTU的OPC服务器,再通过OPCLINK连接到INTOUCH

还有就是或许INTOUCH就有支持MODBUS RTU的IOSERVER

内容的回复:谢谢楼上的哈..我本来也是想通过OPC服务器的,不过好像听说INTOUCH里的I/O SEVER里有直接的驱动,不知能不能直接用..通过串口.到时只能试试了

网友B:
I/O SEVER里有直接的驱动,可以使用!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
对:youhm 关于

硬件我想是不需要了,一个方案就是使用一个支持MODBUS RTU的OPC服务器,再通过OPCLINK连接到INTOUCH

还有就是或许INTOUCH就有支持MODBUS RTU的IOSERVER

内容的回复:谢谢楼上的哈..我本来也是想通过OPC服务器的,不过好像听说INTOUCH里的I/O SEVER里有直接的驱动,不知能不能直接用..通过串口.到时只能试试了

网友D:
I/O SEVER里有直接的驱动,可以使用,呵呵,这太简单了

网友E:
对呀,购买InTouch时,就买带I/O SERVER的,方便啊。如果有需要购买的,可以找我哦,我公司是Wonderware的代理商哦,北方区唯一培训中心。

网友F:
DDE SERVER 驱动通讯即可,硬件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