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拆卸电机轴承都用什么方法呀?

楼主(2009-01-09):
  经常修电机的时候拆卸轴承是很头疼的一件事情,尤其是100千瓦以上的大电机,更是费劲,那么怎么选择合适的拉具就显得很重要了,我们经常用的是一种三爪拉具,丝扣的那种,很笨重,而且效率低下,通常要三个人才能完成,大家都来说说,你们都用什么方法,有用好些的拉具,比如用千斤顶式的没有?能把图纸发上来么?给做个参考,正好想做一个,如果有成品,请把型号说一下好么?谢谢了。

网友A:
现在市场上有液压三爪拉具,不过我是用气焊拆卸轴承

网友B:
我们用的是液压的,不过不怎么好使,得配合火烤,加热后拆卸,再下不来,割枪拉了。

网友C:
用千斤顶做个压床,再用个葫芦一个人就可以搞定。

网友D:
用液压顶,600吨的都有,是钢也给你拉断了。

网友E:
我们用液压的三爪拉具,边拉边震动。

网友F:
我们都还是用拉马拉的   肯费劲的  不知道各位大哥出的主意有没有图片啦

网友G:
用三爪拉弓吧,最实惠的

网友H:
基本上都是用三爪拉的,配以用火烤。

网友I:
我们用的也是三爪的,

网友J:
如果是坏的.用气割.快又省劲.只是别伤着轴

网友K:
一般要换掉的都用割枪割掉了

网友L:
拉马,榔头等

网友M:
大电机的轴承我们一般是靠液压机压出轴承。

网友N:
我们也是用三爪拉轴承。

网友O:
我们也都是用三抓拉轴承,不过不用丝杠而是将上丝杠的地方放上千斤顶(公司的师傅自己改装的),这是对应的大电机,小电机是用丝杠式的

网友P:
我们也用液压三爪拉具,搞不定的话,就用砂论机切割

网友Q(2009-02-08):
引用 网友P:
我们也用液压三爪拉具,搞不定的话,就用砂论机切割

我们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R:
三抓拉具 配合火烤,要换的话 就直接用气割割了

网友S:
千斤顶和拉具                 还有水焊

网友T:
引用 网友R:

三抓拉具 配合火烤,要换的话 就直接用气割割了

网友J:
用三爪拉的,配以用火烤。

网友U(2009-03-23):
我是用气焊拆卸轴承用三爪拉的,配以用火烤。

网友V:
我们也是用液压的那种拉马,觉得这就很高级了,没想到大家还认为落后啊!也确实费劲,有好的大家开开眼界

网友W:
     我们自己做的卡盘用千斤拉的

网友H:
千斤顶,拉马,风焊。都是用这些土办法。

网友X:
差不多的。。。。。。

网友Y:
轴承要破坏掉的话,别伤了轴即可,轴承还用的话,要仔细

网友Z:
拉马,千斤顶,割枪,轴承了!!!!

网友AA:
不管是自制的还是现成的工具,一般用气焊加热效果好一点,只是要掌握烘烤时间温度,否则适得其反,上轴承就好办多了,一般采用轴承加热器200多度就就可以了

网友AB:
不知道外国人是用什么办法和工具修理的,毕竟咱们现在才想到的人家100年前就想过了。

网友AC:
我们也是用三爪拉加千斤顶割枪加热

网友AD:
2.2-22kw以下的电机我用一把郎头和一根短铜棒就搞定. 如果轴承走过内圆和轴咬住了,就用气割,如果气割手艺不过关,可以选择角向磨光机.

22kw左右以上的电机用三脚拉马.

再难拆的用自己专门制做的两极拉马,

网友AE:
用火加热后,用液压三爪!

网友AF:
找机械维修搞定,电工不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