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三线制的热电阻的电路图 谢谢

楼主(2009-01-09):
 第三根线是为了消除连接导线对于电阻的影响  对此不太明白 . 希望有个电路图.

不胜感激.

网友A:
并联 减小线上带来的影响!

网友B:
怎么并联法?不要误人了

因为热电阻需用电桥转化为电势,为不至于接线引起误差而采用三线制接法,

网友C:
有一个计算的公式    最后抵消了

网友D:
真不错,详细易懂,学习下

网友E:
任两根线并在一起,三根就变两根了。

网友F:
计算过程没有哇,还是不太明白 的

网友B:
勉为其难,解释一下,看看《检测与转换技术》或《检测技术与仪表》吧

网友G:
en   不错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