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空载电流

楼主(2009-01-09):
一台电机是老式的,不是Y系列的,没有铭牌,空载电流是10A,这个电机是多少KW的?谁知道呀

网友A:
差不多是15kw的吧

网友B:
根据空载电流只能估算。楼上说的都有可能。

网友C:
你的叙述不详细:三相AC380V?三相AC220V?单相AC220V?2极、4极、6极,多少极的?

3.7KW三相AC380V,4极电机的满载电流大约是8A;5.5KW三相AC380V,4极电机的满载电流大约是12A;

至于空载电流,要小很多,估计你的电机可能是7.5KW,11KW这些样子。

唉,不查清参数,只有鬼知道。。。。。。

网友D:
普通三相电机应该是15KW,

如老菜鸟所说

你叙述也太不详细了

网友E:
同意五楼,极数很重要

网友F:
普通三相电机应该是15KW,差不多少

网友G:
说的能不能再详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