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接  变频器干扰问题

楼主(2009-01-09):
用的是台达1PH变频器.干扰示波器.在电源进线端加装一滤波器,效果不是很明显.不用滤波器,把载波频率调到1K,干扰的问题解决了,但是马达的噪音大! 有没有好的办法,请指教!

网友A:
干扰滤波器是小   电机噪音事大呀   还是恢复载波频率吧   可以从其他方面抑制干扰,比如对电机电源线加装屏护装置,变频器接地母线再与屏护装置连接,电源输入端加装电源滤波器 或在示波器入线端加装滤波器等等措施   视现场情况而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