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模块炸了原因 求助!

楼主(2009-01-09):
请教各位维修高手和老师!变频器整流模块烧坏(炸机)的原因有哪些因素?谢谢!欢迎交流。

网友A:
IGBT击穿短路,整流模块质量差,耐压低,驱动板有故障。

网友B:
整流模块烧坏(炸机)的原因有不少了!

1、输入电源短路

2、输入电压不平衡,或电压太高

3、直流回路接入了强电

4、缓冲电路不良

等等!!!

网友C:
加交流输入电抗器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D:
440的 变频器整流模块容易坏

网友E:
1、输入电源短路

2、输入电压不平衡,或电压太高

3、直流回路接入了强电

4、缓冲电路不良

网友E:
^_^一般很少坏整流的

网友F:
还有DC-接地。yp

网友G:
驱动电路有故障,CPU有问题都有可能炸模块。

网友H:
输入电压太高。

网友I:
输入电源缺相时,长期轻载运行变频器不会欠压保护,但是主回路电容和整流模块可能会炸坏.位能性负载,比如电梯等,制动回路不良可能会导致整流模块过压击穿.

网友J:
电压高吗   。。。。。。。。。。。。。。

网友K:
是输出电流太大了,过流造成的。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

网友L:
我个人认为,

1:整流模块的质量问题

2:外部电压波动过高

3:也可能直流电压过高

二极管桥式整流不受CPU控制

网友M:
输出电流太大了,过流造成的。

网友N:
一般是由于短路、接地故障造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