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专业人士请进!

楼主(2009-01-10):
各位好:我用了台达的伺服电机ASMT40L250BK,为400W带刹车的伺服,最近经常报警ALE11,所有的线路全查遍了,都没有问题,感觉好像是伺服内部编码器出现了问题,但是不知道怎么确认是编码器出现了问题,有没有人懂怎么察看到底是不是编码器的问题呢?

内部编码器好像是多摩川FA-CODER,2500的,不知道维修加值高吗?

多谢!

网友A:
编码器报警如果确认不是连线问题,那么最好是先用其他的马达是一下线,排除线的问题后,我们可以检测编码器,但是建议要到厂家去检测,不要自己动手拆卸电机,如果是编码器本身存在问题是可以维修的,但是进油,进水造成编码器坏的还要依情况作判定。

楼主:
恩,我已经换了个电机试了,那个电机接上之后没有问题,所以线路应该没有问题,因此判断电机的问题,准备给厂家进行维修。

不知道维修这个花钱多不多?

网友B:
在保修期内就好说了,

网友A:
保修期内会进行责任判定,如果为品质问题,可以免费维修,如果是人为造成的,那就要费用自理了。一般A系列的马达编码器问题的话更换编码起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建议抓紧时间与厂家联系,否则过了保修期,不论是谁的责任都要自己付费维修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我们尽快跟销售商联系,看看怎么样。

网友C(2010-09-05):
报警代码ALE11是编码器故障…

网友D:
楼主:报警代码ALE11是编码器故障,只要围绕编码器下手,我相信问题一定会解决的。

网友E:
同意7楼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