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编码器报错,线没有问题

楼主(2009-01-10):
我用的伺服报编码器出错了,一直搞不好,线路全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拿了另外一个伺服电机装到这个电机上面一点问题都没有,把原来的装上就报ALE11,我现在都怕见到这个报警。不知道是不是编码器坏掉了,有没有人知道怎么判断是不是编码器坏掉的阿?

期望高手尽快出现!

网友A:
这个现象应该是编码器坏了,可以把电机后端盖拆开看看,有时能看到编码器由于振动或撞击损坏,不过拆了可能就不保修了,最好退回厂家更换

网友B:
还个新的编码器吧,我遇到很多都是编码器的问题

网友C:
建议抓紧与厂家联系,编码器问题可以维修的。

网友D:
估计是编码器坏了~~~~~~~~~~~~~```

网友E:
编码器或接口不良,编码器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F:
编码器坏了就惨了!!!!

楼主:
准备把伺服电机退厂家维修,不知道价格高不高?太高的话还不如买新的呢!

网友C:
这要看是哪个系列的,B系列的维修费用会比A系列的维修费用少,大概费用在500左右吧

网友G:
把编码器端子从驱动器上拔下来  外引电源给编码器供电 用手转动电机 用示波器测量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把编码器端子从驱动器上拔下来  外引电源给编码器供电 用手转动电机 用示波器测量编码器的输出信号是否正常

好注意,不过这个电机是带刹车的阿?手转不动阿?

网友E:
编码器损坏通常是机械损伤,要更换,拿到三菱FA中心,大约2K.伺服电机的软肋-----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