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5KW电机怎么了?

楼主(2009-01-10):
频繁烧75KW电机.?星角启动.星型15秒后电流237,.转三角运行电流100A.烧坏的电机击穿一个洞.是否设备负载重?还是其他原因??????????

网友A:
请您把问题再说详细一些

1.频繁烧75KW电机

   烧了几台

2.转三角运行电流100A.烧坏的电机击穿一个洞

   转三角运行多长时间?

   电机什么地方

   击穿多大一个洞

请多指教

楼主:
九台.运行大约1个多小时.都是在端部.这是最近2个月的事.

网友B:
要加装热保护器!最好马达内的定子加温控探头!

网友C:
检测下正常运行的电流多少?三相正常吗?电流正常的话确认下电机

频繁烧毁的是二手维修过的电机还是新电机??

楼主:
这其中有修过的,也有买的新的.各占一半吧.正常工作电流130A.三相也平衡.电机正常工作不过载

网友D:
电机负载端是啥

楼主:
做滑石粉的石磨.........

网友E:
给轴承家过油没有,如果加过就是加得太多,油滴带线圈上了。

楼主:
线圈上很干净,除了一个洞象新的一样.

网友F:
你的设备是重载启动吧???可以把启动时间调长一点。。。电机烧坏表现为匝间短路,一个原因应该是质量问题;另一个原因应该是启动时间短,大电流冲击造成

网友A:
是否设备负载重?

请问是否负载震动较大?

请多指教

网友G:
重载为什么不用自耦减压启动呀,这样启动力矩大。

楼主:
出厂带的配电柜,我现在已改成自藕减压启动.还没有试.害怕了.不知怎么样???????

网友H:
不要怕吗,经验就是这样得出来的啊。

网友I:
75KW的电机会烧了9台,老板真要把你给开了。

楼主:
不好意思了。我就是老板。

网友J:
呵呵,以个人经验来说绝对是维修接线错误或者绝缘处理不好

网友K:
你这个必须用自耦降压起动加大低压时间

网友L:
电机没有过载过流保护吗?怎么不起作用

网友M:
如果电机质量没有问题。就应该仔细查看一下电机与负荷机械装配连接是否完好。运行时三相电流是否平稳。电气主回路各个节点接触是否完好。总之,烧了9台电机了还没有找到烧电机的事故规律,代价太大了。加装电气保护器件。要密切观察设备的运行情况,特别要察看自己认为不会发生问题的地方。

网友N:
电压正常吗?是不是星形转三角后接线错误?

网友O:
没有用过这么大的电机,我们都是小电机,哈哈

网友P:
查你的配电柜,用个小点电机试试,不行就换启动柜吧,自偶降压启动应该可以解决。启动时间调长一点。

网友Q:
启动方式选择不合适

网友R:
石磨用电负荷不稳定,有可能是超负荷,首先检查一下电路,如果线路没问题,你要调整一下加原料的数量,降低一下负荷看看。9台电机,看来你的成本也太高了。

网友S(2009-03-04):
用变频器试试 看看是否在运行中过流

网友S:
将电机空载运行一段时间  看看是不是电机质量问题  排除质量问题  ,再看控制柜是否有运行后出现缺相的情况,接触器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再来推断机械问题

网友S:
有条件 最好选用变频器

网友T:
引用 网友S:
将电机空载运行一段时间  看看是不是电机质量问题  排除质量问题  ,再看控制柜是否有运行后出现缺相的情况,接触器触点是否接触良好。 再来推断机械问题

同意这个看法111111

网友U:
9台,检查一下。斯蒂芬斯蒂芬斯多夫份额无法

网友V:
呵呵,同一设备连烧了九台75千瓦电机,你真够雷人的:

1 楼主的电机保护有那些,出故障时动作情况?

2 楼主的九台电机的生产和维修厂家正规吗?

3 在这之前电机的运行情况和负载条件有没有不同?

4 你们有没有电气专业人员负责电气设备?

网友W:
1.有可能是缺相   2.有可能星三角转换时间短   3.电机质量问题

网友X:
根据你说的启动电流情况,都属于正常。其他实测电气数据正常的话,电机本身出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Y:
可能是负载过大,电机温度过高,电机内部绝缘等级低

网友Z:
可以把启动时间调长一点

网友AA:
请问你们的电压是多少?HZ是不是50HZ.?真让人想不明白。要不然就用变频器,那一定会保护 的。

网友AB:
电机没有热保护吗?电机重载启动可能时间短了,电机受到大电流冲击。电机哪相绕组上击穿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I:
75KW的电机会烧了9台,老板真要把你给开了。

            9 台 !   恐怖,换做是 我们这儿,工资拿不拿得到恐怕都成问题。。

网友AD:
要多久才可以转换

网友AE:
可能是带负荷启动,而启动时间设定较长,星形在速度起来后带不起负荷过载了,电流冲击较大,星形线电流等于相电流,建议确定负荷是否过大,然后适当调短启动时间4~8S就好了

网友AF:
是不是频繁启动?     建议用自耦变压器启动,调节合式的启动电流,时间..

网友AG:
查星/三角启动接触器触电,或者说某接触器是否卡死,我遇到过(先排除负载与轴承问题)

网友AH:
负载太大了造成启动电流和运行电流都偏大建议换一台大一点的电机

网友V:
呵呵,又是一个不知所踪。

网友AI(2010-03-14):
你先检查一下控制柜和线路有没有接触不良缺相的可能,然后在电机启动运行后观察一下电机机体各点的温度变化,是有电机周围外的其它原因引起的电机局部升温发生的烧毁,另外七十五千瓦的电机运行电流为130A就我个人感觉有点偏大,是否考虑换大一点的电机,还有你的电机电源附近是否还有其它可能对电源产生干扰的设备。

网友AJ:
实在不行,您就把三个主接触器和主电源开关换掉,可能是其中一个接触不良引起缺相而屡烧电机,如果不换,您电机再多也烧得坏

网友AK:
关注  民政  兼职

网友AL:
用软启动就应该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