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变频器自检不过

楼主(2009-01-10):
ABB ACS800-04M-0210-3的变频器,上电后,操作面板一直都显示如下:

CDP312 PANEL V5.30

 。。。。。。。

好像是一直在读数据一样,而RMIO-02C板上的故障指示灯(红色)也亮起,又因为操作面板和RMIO-02C板都刚换是新的,所以我们认为是中间通迅板AINT-02C出现了问题,但又不确定,不知道那一位有见过这种现象,故障部位会具体在什么位置?会是什么样的元件坏容易出现这种情况?请指教,小弟定感激不已!

楼主(2009-05-04):
这个问题已解决,后面经再次换板确认是新的RMIO-02C板的问题,更换新的板子后正常,还害我们去买了一块新的AINT-02C在这里!

网友A:
有没有哪位高人修过此板,请指点一下。

网友B:
主要原因为主板坏,更换后的主板是不是没有下装程序?

楼主:
不对,就算没有安装像你说的那个程序,也不应上电后,操作面板一直只显示:

CDP312 PANEL V5.30

。。。。。。。
这个与程序无关

网友C:
没程序肯定是通信连不上,另外CPU不工作,存储器坏,晶振,通信模块,数字总线,电源等,都会通信不上,原因很多,好好查.

楼主:
新的RMIO-02C板,就是坏的,现在更换了另一块后就OK了,并不是程序没有装,板子出厂时人家已有程序!

别越搞越复杂了!

网友D(2009-06-12):
你是可能买了假板子

网友E:
正规渠道的板子有时候也出现新的就有问题的情况。

网友F:
有会修RMIO-01C的吗。我有好几块有自检的,有过温的。会的朋友请于我联系QQ412494820

楼主:
是板子的版本不对!并不是假板子

网友G:
我这里原装的板子有时也出现这情况,不知是什么原因,时好时坏。

楼主:
可能与线有关系,你检查一下连接显示板的线!

网友H(2009-10-19):
我公司也有一台ABB  ASC800  30KW的变频器,出现和你的机子一样的故障。上电后一直显示:CDP312 PANEL V5.30

。。。。。。。   这台变频器是经PLC通过总线控制的,其他的6台变频器正常。 而且SP7---300PLC也报警,红色灯常亮。
正待解决。

楼主:
RMIO-02C板坏了

网友I(2011-08-08):
我现在也有一台ASC600 40kw的也是这个故障,我没有好的板子试

网友I:
我现在也有一台ASC600 40kw的也是这个故障,我没有好的板子试,

网友J(2019-03-20):
专业维修ACS800主板  RMIO-02C-11C自检不过故障加 aiyyuu520530

网友J:
引用 网友J:
专业维修ACS800主板  RMIO-02C-11C自检不过故障加 aiyyuu520530

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