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o老菜鸟:我该如何设置2个S7-200与一个人机界面通讯(见图)

楼主(2009-01-10):
其中S7-224是回来需要增加的,主要做S7-226的远程I/O口用,不需要与海泰克触摸屏通讯,且我用的海泰克PWS-700X还不支持宏指令,只需要把S7-224IB0写入S7-226的MB0即可。S7-226已经设置为19.2K PPI从站,我能否把S7-224设置为PPI主站与S7-226通过网络写指令把S7-224的IB0写入到S7-226的MB0?

S7-226的另外一个通信口已经占用,增加S7-224目的就是把原来接到S7-226的输入端子信号改到人机界面侧,以前老是出现干扰且无法解决。

网友A:
屏换成西门子的,LZ的方案就没问题了.

网友B:
屏换成西门子的,成本就高了许多

楼主:
换成西门子的屏设备就没办法开了

海泰克PWS-700X通过外接键盘引出20个按钮

这些按钮如果制作在触摸屏上又不安全(开关车按钮等)且操作台面积又太小

扩展5个按钮其实用S7-221可以,不过好像S7-221没有CN的

楼主:
老菜鸟在吗?用西门子的人机界面不太现实,扩展的按钮没办法解决,在屏里的按钮又不方便

网友A:
看明白了,楼主只是要解决4个受干扰的点而增加1个224和PPI网络.这不是很费事又花钱吗.

用4个高电压的光藕器(220V/24V)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明白了,楼主只是要解决4个受干扰的点而增加1个224和PPI网络.这不是很费事又花钱吗.

用4个高电压的光藕器(220V/24V)可以了.

+++++++++++++++++++++++++++++++++++++++++++++++++++++++++++++++++++++++++++++++++++++++++

4个输入点与S7-226之间的电缆也价值1600元,S7-226在一个往返移动的小车上,电缆5年左右就不行了,国产电缆半年不到就报废

干扰问题也时有发生,厂家也查不出来

用一个S7-224CN或者S7-222CN也就1000元左右,也可以用设备淘汰下来的S7-214/224(输出点不好了)。

网友C:
等待答案中,学习

网友D:
等待答案中,学习,z

网友E:
对:张智勇 关于引用老愚者 的回复内容:

看明白了,楼主只是要解决4个受干扰的点而增加1个224和PPI网络.这不是很费事又花钱吗.

用4个高电压的光藕器(220V/24V)可以了.

+++++++++++++++++++++++++++++++++++++++++++++++++++++++++++++++++++++++++++++++++++++++++

4个输入点与S7-226之间的电缆也价值1600元,S7-226在一个往返移动的小车上,电缆5年左右就不行了,国产电缆半年不到就报废

干扰问题也时有发生,厂家也查不出来

用一个S7-224CN或者S7-222CN也就1000元左右,也可以用设备淘汰下来的S7-214/224(输出点不好了)。

内容的回复:

要用拖链专用电缆。拖链弯曲半径最好大于电缆直径15-20倍。

楼主:
内容的回复:
--------------------------------------------------------------------------------
要用拖链专用电缆。拖链弯曲半径最好大于电缆直径15-20倍。

¥¥¥¥¥¥¥¥¥¥¥¥¥¥¥¥¥¥¥¥¥¥¥¥¥¥¥¥¥¥¥¥¥¥¥¥¥¥¥¥¥¥¥¥¥

已经用德国进口电缆和进口拖链,进口电缆是机器人专用电缆 4*2.5和12*0.75都是1650元/27米,2*0.75屏蔽线 750元/27米

拖链18元/2.5cm。

国产拖链根本不耐摩擦,磨损很快

楼主:
摘自西门子S7-200系统手册

&&&&&&&&&&&&&&&&&&&&&&&&&&&&&&&&&&&&&&&&&&&&&&&&&&&&&&&&&&&&&&&&&&&&&&&&&&&&&&&&

PPI协议
PPI是一种主--从协议:主站器件发送要求到从站器件,从站器件响应,参见图7--7。从站器件不发信息,只是等待主站的要求并对要求作出响应。主站靠一个PPI协议管理的共享连接来与从站通讯。PPI并不限制与任意一个从站通讯的主站数量,但是在一个网络中,主站的个数不能超过32。

如果在用户程序中使能PPI主站模式,S7--200 CPU在运行模式下可以作主站。(参见附录B中SMB30的描述) 在使能PPI主站模式之后,可以使用网络读写指令来读写另外一个S7--200。当S7--200作PPI主站时,它仍然可以作为从站响应其它主站的请求。

网友E:
引用 楼主:

内容的回复:

要用拖链专用电缆。拖链弯曲半径最好大于电缆直径15-20倍。

¥¥¥¥¥¥¥¥¥¥¥¥¥¥¥¥¥¥¥¥¥¥¥¥¥¥¥¥¥¥¥¥¥¥¥¥¥¥¥¥¥¥¥¥¥

已经用德国进口电缆和进口拖链,进口电缆是机器人专用电缆 4*2.5和12*0.75都是1650元/27米,2*0.75屏蔽线 750元/27米

拖链18元/2.5cm。

国产拖链根本不耐摩擦,磨损很快

推荐使用德国IGUS拖链专用电缆,在4倍弯曲半径的情况下,弯曲寿命在500万次以上。价格也没有这么贵。

实际使用中,如果符合样本中推荐的最小弯曲半径(一般为5-10倍),寿命会更长。

为获得更长的使用寿命,可以选用弯曲半径比较大的拖链。

楼主:
我们现在用的就是德国IGUS拖链和电缆 27米

4*2.5 1根

12*0.75 1根

2*0.75屏蔽 1根

1套4100元,以前3600

网友F:
不好意思,昨天出差去了,今天下午才有空。

网友F:
仔细看了一下楼主的叙述,我有以下一些看法:

1、我理解楼主的意思,设备改造嘛,就地取材,实用就可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因为226已经设为从站,也不可能改为主站(因为226和其它设备通信的时候,需要226作为从站),那么226就只能作为从站。

2、226其中一个通信口和其它设备进行通信。那么还剩一个口,这个口可以和224通信——226仍然作为从站,224作为主站。

3、网络读写是有条件的——主站读写,从站响应;主站需要编程,从站不需要编程。楼主需要把224的数据送到226,226只能作为从站。

以上部分已经被回帖人于2009年1月13日19:50修改。

楼主:
不是,因为S7-226在一个往复运动的小车上,且S7-226另有它用,现在只想利用现有条件增加一个S7-224在PPI网络里面

网友F:
4、 226和224也可不采用网络读写的方式,而采用自由口通信。 这样不存在226和224主从站的问题,但这种通信方式,2个PLC都需要编写程序,比较麻烦一点,不过,数据交换量不大的话,也没有很大问题。

以上部分已经被回帖人于2009年1月13日19:51修改。

网友F:
        如果不增加224,也可以考虑老愚者等其它朋友的建议:采用光藕隔离信号、采用屏蔽电缆屏蔽干扰、采用优质的拖链或直接使用优质的扁平电缆等。有条件的话,扁平电缆也非常不错哟,比拖链要耐用的多。

网友F:
一点点小建议,不知楼主意下如何?

网友F:
触摸屏和224通信,还要记得把触摸屏的数据通过224传送到226。

楼主:
PPI协议
PPI是一种主--从协议:主站器件发送要求到从站器件,从站器件响应,参见图7--7。从站器件不发信息,只是等待主站的要求并对要求作出响应。主站靠一个PPI协议管理的共享连接来与从站通讯。PPI并不限制与任意一个从站通讯的主站数量,但是在一个网络中,主站的个数不能超过32。

这里不是说PPI并不限制与任意一个从站通讯的主站数量,S7-226作为从站是否可以与海泰克触摸屏和S7-224这两个主站通讯

网友A:
跟楼主捉迷藏很有意思.不过楼主在暗处.

如果条件允许,也可以考虑红外或无线.

网友A:
请教楼主,海泰克支持PPI协议吗?

楼主:
刚才做了一个试验,用PWS-1711 STN代替PWS -700X,直接把700X(不带触摸,外接按键)程序改为1711触摸屏程序后在周围增加了几个翻页按键。触摸屏原来设置通讯速率19.2K  地址3  PPI 1-1通讯

S7-226用原来设备备份得PLC程序,一点都不变化。程序原来设置得通信口为19.2K,地址为2

S7-224暂时用S7-222代替,设置SMB30=10,PPI主站模式。用向导设置网络写后在程序里面调用子程序

ORGANIZATION_BLOCK 主程序:OB1
TITLE=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CALL SBR1, 0, M3.0, M3.1
Network 2
LD SM0.1
CALL SBR0
END_ORGANIZATION_BLOCK

SUBROUTINE_BLOCK SBR_0:SBR0
TITLE=子程序注释
BEGIN
Network 1 // 网络标题
// 网络注释
LD SM0.0
MOVB 10, SMB30
END_SUBROUTINE_BLOCK

试验后触摸屏很报通讯错误,后修改触摸屏通信协议为PPI多点通讯后触摸屏正常工作,对PLC正常读写数据

监控S7-226得MB5(我在S7---222程序用网络写把IB0/IB1写到S7-226从站的MB5/MB6)通讯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海泰克支持PPI协议吗?

不知道,不过不是PPI通信协议触摸屏如何与西门子S7-200通讯?

估计我后来修改的多点PPI通讯类似与西门子的多主站通讯模式

明天在试验S7-226为主站读S7-222从站的IB0/IB1

楼主:
有一点不明白,用向导生成网络读写子程序能否每隔0.1秒调用一次

每个扫描周期都调用会对从站通信口占用时间太长,影响触摸屏与从站的通讯

网友A:
能读S7-200数据的屏不等于支持PPI协议.

楼主:
S7-200是从站,触摸屏当然用PPI或者MPI协议才能够读取S7-226程序,用自由口太复杂。PPI协议对触摸屏厂家应该公开吧

很多厂家的PLC协议都不公开,如果让专业做触摸屏厂家支持自己,不提供通讯协议会形?

楼主:
对老菜鸟一点异义:

1、我理解楼主的意思,设备改造嘛,就地取材,实用就可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因为226已经设为从站,也不可能改为主站(因为226和其它设备通信的时候,需要226作为从站),那么226就只能作为从站。
如果在用户程序中使能PPI主站模式,S7--200 CPU在运行模式下可以作主站。(参见附录B中SMB30的描述) 在使能PPI主站模式之后,可以使用网络读写指令来读写另外一个S7--200。当S7--200作PPI主站时,它仍然可以作为从站响应其它主站的请求。

楼主:
2、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了:网络读写是有条件的——主站读写,从站响应;主站需要编程,从站不需要编程。而楼主需要把224的数据送到226,而226又只能作为从站。所以这就是个矛盾。

PPI是一种主--从协议:主站器件发送要求到从站器件,从站器件响应,参见图7--7。从站器件不发信息,只是等待主站的要求并对要求作出响应。主站靠一个PPI协议管理的共享连接来与从站通讯。PPI并不限制与任意一个从站通讯的主站数量,但是在一个网络中,主站的个数不能超过32。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老菜鸟一点异义:

1、我理解楼主的意思,设备改造嘛,就地取材,实用就可以。按照这种思维方式,因为226已经设为从站,也不可能改为主站(因为226和其它设备通信的时候,需要226作为从站),那么226就只能作为从站。
如果在用户程序中使能PPI主站模式,S7--200 CPU在运行模式下可以作主站。(参见附录B中SMB30的描述) 在使能PPI主站模式之后,可以使用网络读写指令来读写另外一个S7--200。当S7--200作PPI主站时,它仍然可以作为从站响应其它主站的请求。

我说的是根据楼主的“S7-226已经设置为19.2K PPI从站”这句话来说的,应该不矛盾。

网友F:
引用 楼主:

2、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了:网络读写是有条件的——主站读写,从站响应;主站需要编程,从站不需要编程。而楼主需要把224的数据送到226,而226又只能作为从站。所以这就是个矛盾。

PPI是一种主--从协议:主站器件发送要求到从站器件,从站器件响应,参见图7--7。从站器件不发信息,只是等待主站的要求并对要求作出响应。主站靠一个PPI协议管理的共享连接来与从站通讯。PPI并不限制与任意一个从站通讯的主站数量,但是在一个网络中,主站的个数不能超过32。

这里,我说的那句话是有问题的,算是口误,可能是一下子没反应过来,抱歉,嘿嘿。我已经在回帖中更正过来了,这里其实没有矛盾。

楼主:
这个方案连接成功,S7-222通过网络写模式把IB0写入到S7-226,触摸屏不需要与S7-222通讯。S7-222只是S7-226的远程输入口

网友F:
引用 楼主:

有一点不明白,用向导生成网络读写子程序能否每隔0.1秒调用一次

每个扫描周期都调用会对从站通信口占用时间太长,影响触摸屏与从站的通讯

 没试过,你可以试一下。如果不用向导,是可以的:

楼主:
刚才试验,2个PLC都作为PPI主站(SMB30=10)后

S7-224通过网络写把IB0 IB1写入S7-226的MB5 MB6

S7-226通过网络读把S7-224的IB0读取到S7-226的VB110

通过监控都正常,看来S7-200在主站模式下支持来自其他PPI主站的通讯请求

楼主:
再把S7-224的程序全部删除,只保留系统块的19.2通讯速率和站点1

其他的均清空

S7-226网络读S7-224的IB0到自己的VB110,通行也成功

如果要S7-226做主站应该比较好,他可以处理好自己的网络读指令和来自PWS-1711的通讯

网友A:
楼主精神可嘉.

谢谢楼主的分享...

楼主:
没办法,找2个plc和一个触摸屏一个一个的试验

开始用光洋的触摸屏,不行,光洋触摸屏对PLC地址要求有问题,没有成功

S7-200系统手册说明书关于网络通讯部分看了好几遍,总算成功了

网友G(2011-10-14):
谁有老菜鸟的联系方式啊?告诉小弟一声,谢谢!邮箱songguo-quan@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