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位机写CHF频率命令对应的变频器地址是什么?

楼主(2009-01-10):
手上的CHF手册上好象找不到这个地址。

网友A:
有的,很详细,2000H,名字是通讯设定值地址。

楼主:
通讯设定值地址

是有这个,但看这个名字没想到是写运转速度的。

那这个对应栏里的内容还是有错误,设定值为最大值的百分比,介绍的是P0.07.但这个参数是加速时间。

说明书上有错误应该及时修正。

网友B:
英威腾说明书中关于通讯的部分介绍的很含糊,让人怎么也对不上号。

网友C:
楼主说的关于说明书通讯部分说明模糊的意见是中肯的,这部分的问题在我们的说明书中做的不那么好,由于公司的产品升级较快,不少产品代码发生了变化而说明书还没有同时更改,产生了代码不符的情况,是我们的工作没有做好,我们向用户表示道歉!我们现在已经重新更新了说明书,更正了上述的纰漏,也欢迎大家多对我们的不足指导批评,督促我们做的更好!

衷心感谢!祝各位新年愉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