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功率开关电源并联如何

楼主(2009-01-10):
AC380V转DC24V的开关电源,两个960W并联给电机供电如何?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A:
开关电源并联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大了。总之不要并的好。

楼主:
我想知道的具体一些。我正在想用一种带PARALLEL认证的电源,大家研究研究,欢迎请畅所欲言。谢了。

网友B:
不能直接并联

两块并联很容易形成环流烧坏其中一块电源,可以在每块电源上串接一个二极管后并联。

总之不建议并联使用

楼主:
带这个认证的电源有独立使用,也有并联使用的。难道仅仅是串联二极管,反相截止吗?

网友C:
楼主你可以并联用用看效果怎么的,我们期待着我也没有用过

网友D:
引用 楼主:
带这个认证的电源有独立使用,也有并联使用的。难道仅仅是串联二极管,反相截止吗?

不仅仅是串联二极管,反相截止。还有均流要求。

楼主:
那位高手谁知道它是怎样均流的?

另外,效果应该没问题,可以冗余设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位高手谁知道它是怎样均流的?

另外,效果应该没问题,可以冗余设计。

东方不是什么高手,但也知道怎样均流。曾经和刘志斌网友辩论来着。还和其他网友讨论如何把不同电压的直流电源安全并联起来。得到很大的收获。

五花马的要求是相同电压的直流电源并联,应该相对简单,没有什么问题的。而且您用的是一种带PARALLEL认证的电源,那就更是没有问题啦。您就大胆的往前走吧,往前呀走!

东方永远支持您!有什么理论问题,东方负责解决。

那实际问题呢?

东方就解决不了啦!但理论应该有指导意义,动手嘛,就要五花马做了。

楼主:
很抱歉,没看过你和刘志斌的辩论,一定很精彩。我很想看看,但你能告诉我咋能搜到吗?

楼主:
真希望能得到简单而详细的解释。

网友D:
两块并联很容易形成环流烧坏其中一块电源,可以在每块电源上串接一个二极管后并联

网友E:
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两个开关电源直接并联必死无疑.

1.使用串二极管可实现并联,稳压精度有所损失,部分实现均流

2.使用串二极管+小阻值电阻可以并联,均流效果好,但稳压精度差,损耗大.

楼主:
非常感谢东方先生,我看了你们的辩论,有收获。你们还辩论过什么吗?

网友F:
两块并联很容易形成环流烧坏其中一块电源,可以在每块电源上串接一个二极管后并联 。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两个开关电源直接并联必死无疑.

1.使用串二极管可实现并联,稳压精度有所损失,部分实现均流

2.使用串二极管+小阻值电阻可以并联,均流效果好,但稳压精度差,损耗大.
我就是想问问有实践过吗

楼主:
我现在买件,试试,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