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控制电源一定要从直流母线取电么?

楼主(2009-01-10):
我手头有现成的AC220V开关电源可以用,变频器控制电源能不能从380/220变压器取电么?还是一定要从直流母线取电的?
加入不从直流母线取电,那么当380V掉电时,开关电源也没电了,而直流母线由于还有大电容存在一定的电压,这时有没有可能烧掉IGBT。因为IGBT不能在VGE没电时主电路通电的

网友A:
现在有的厂家就把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单独取电源供,但没楼主想的这么简单了。

大菜鸟!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有的厂家就把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单独取电源供,但没楼主想的这么简单了。

蓝海华腾说得没错

网友B:
是啊 蓝海华腾说的是啊   的确是这样楼住  好好想想

网友C:
呵呵呵呵,这个问题提的好啊

就是一般的控制电源如果不在一个回路取控制电源会出现什么情况啊?

网友D:
这很正常啊,西门子的SE70就 可以的!

网友E:
“因为IGBT不能在VGE没电时主电路通电的 ”这个第一次听说了,实在不明白。

开关电源从母线和独立取电源差别不大,不出问题是一回事,出了故障反正都不能开机。

网友F:
同意7楼的看法*************

网友G:
是呀,我这也有台进口的老机器.因配不到开关电源的厚膜,正准备给它外面背一只开关电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