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屏能否与台达PLC通讯?

楼主(2009-01-10):
大家好,请问GP2501的屏,能否与台达PLC通讯?

可以的话,驱动在哪里可以下载。

网友A:
可以的

QQ 380311035

网友B:
好像新版软件已经把台达的驱动删除了,竞争需要吧。但可以用MODBUS协议去连,台达PLC支持MODBUS。

D0对应H1000,也就是W44097,其他地址可以查台达PLC的地址对应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