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设备可以输出4-20毫安的电流?

楼主(2009-01-10):
我想找个可以直接输出4-20毫安电流或是1-10伏电压的仪器或是传感器之类的东西做个试验,请问大家知道什么设备可以输出吗(除了PLC外)?我的试验项目是:如果有传感器可以输出4-20毫安电流或是1-10伏电压我想把它接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经过设置参数,让变频器根据现场的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模拟电流或是电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我的这个想法可以实现吗?不对的话哪里需要修改?希望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3型表,如温度变送器.

网友B:
电流变送器,,,,,,,

网友C:
角执行器也可以输出的

网友D:
可以输出的有温度、压力、标准的信号变送器,还有信号隔离变送器等。

楼主:
有可调式电流变送器吗?传感器中有没有可以直接输出4-20毫安电流或是1-10伏电压的呢?望大家举例说明一下

网友E:
可以看看恒压控制的书

网友F:
4-20信号发生器要一千多块,我只花了几十块钱做了一个,你近的话借你玩玩。

网友G:
用电源和电位器做一个就行

网友H:
直流电源也可以的啊。而且还可以想放在哪里就放在哪里哟。

网友I:
             你看看水位传感器

网友J:
呵呵;一般信号变送器输出都是标准的,0~10V DC电压信号或4¬20MA电流信号;

网友K:
压力变送器是可以的,有的能产生电流(4~20mA),也有产生电压的(1~10V)

网友L:
温度变送器

压力变送器

电流变送器

网友M:
压力变送器是可以产生电流(4~20mA),把它接到变频器的模拟输入端,经过设置参数,让变频器根据现场的传感器反馈回来的模拟电流或是电压来控制电机的转速,这个要用变频器内置PID调节的。更简单的可用远传压力表,加个PID调节仪表,就可用普通的变频器了。

网友N:
一般传感器都能输出4-20MA的电流,而输出1-10V的电压的传感器就比较少.你的这个实验主要是控制电机,可选温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湿度传感器等等,而用得最多的最典型的就是在恒压供水系统中用压力表经变频器控制水泵.

网友O:
电流电压变送器我们有,你要是控制电机的话我们有开关量变送器

郑方远          QQ 398633610

网友P:
带有电流输出的温控器都可以的。。。。。。。。。。。。。。。。。。。。。。。。。

网友Q:
买个电位差计,想要啥就输出啥,仪表等都这样调的

网友R:
你再弄个变频器不就完啦!

想要啥就设定啥!

网友S:
用24V电源加电位器加数显表自己做一个

网友T:
不知道你哪儿都有啥设备

1、模拟操作器 最好

2、智能调节器 其次

3、电源+电位器+电流表 (这个方案必须注意很容易过流,过流就烧掉电位器),还有就是这个方案不恒流,只能每个点微调信号,以保证精度。

网友U:
可以用丹佛斯变频器,他有4-20MA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