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M2AH与Eview 4500T触摸屏通信?

楼主(2009-01-10):
欧姆龙CPM2AH与Eview 4500T触摸屏配合使用,用RS232通信线连接,完成之后仍无法实现通信。触摸屏的程序地址也设好了,PLC软件也在线设置过了,不知道还差什么或者什么地方不对。请求专业人士,给出详细的连接调试方法:

网友A:
注意下触摸屏软件版本。

网友B:
首先直接在线模拟,就是用电脑直接连PLC,如果这时可以通信上,说明参数设置正确,后面只要确保通信电缆对就可以通信,如果直接在线模拟不可以,请检查通信参数配置.

网友C(2009-04-07):
请问EVIEW屏和OMRON的通信线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