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绝缘不好,我听别人说过可以用电焊机加热达到目的。请问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2009-01-10):
电动机绝缘不好,我听别人说过可以用电焊机加热达到目的。请问应该怎么做呢?

楼主:
怎么没人说话啊?。。。。。。。

网友A:
没听说过,你楼主能不能在说清楚啊?

网友B:
要根据具体原因分析,如果是受潮只需采取干燥就可恢复绝缘.如果是绝缘老化或过载烧损则需解体维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根据具体原因分析,如果是受潮只需采取干燥就可恢复绝缘.如果是绝缘老化或过载烧损则需解体维修.

正解

网友D:
好象只能起干燥作用,对于电机绝缘????????????????????????????

网友E:
楼主能否把问题描述清楚点电焊机如何使用?

网友F:
将电机三相绕组的首末头分开,然后串联起来用电焊机通电烘干就好,注意电流不要过大.

网友G:
就像7楼所说的,但一定要控制好电流。

网友H:
还能这样,没听说过.

楼主:
请问电流怎么去估计了

楼主:
我说的是受潮绝缘不好的情况下

网友I:
不明白怎样操作,电动机与电焊机如何连接?

网友J:
电焊机可以作为一个交流源来给定子供电,此时定子就像一个电阻(确切的说时电阻串联电感)有一定的阻抗,注意电压不要太高,其实目地时以调节电压的形式调节电流,以此获取热量,热量=i平方×r×t。具体接法最好时三个绕组首尾相连形成一个整体的“电阻”然后接入电焊机的二次输出。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将电机三相绕组的首末头分开,然后串联起来用电焊机通电烘干就好,注意电流不要过大.

正确

楼主:
我的理解是这样的

                         电焊机二次有电压输出把它接到电机上(三个绕组首尾相连形成一个整体的“电阻”)由I=U/R就会有一个电流I通过绕组在绕组上就会产生热量(P=I的平方/R=U的平方/R)

    也就是P.电焊机能这样工作吗?我门都知道电焊机是工作在短路状态.由于电机“电阻"小会不会产生大电流I把电机烧了.

   能不能适应高压电机???.比如6KV

网友L:
新建工控论坛群78992380 欢迎你的参与

网友M:
“电动机绝缘不好,我听别人说过可以用电焊机加热达到目的。请问应该怎么做呢? ”

1、当确认电动机绕组受潮后,可以将三相绕组串联后,用电焊机输出的低电压加热;

2、要注意观察,一旦电机绕组温度超过允许值时,就停止加热;

网友N:
加热时,电焊机也要工作吧,是吗

网友O:
使用直流电焊机,比交流焊机更好控制焊干电流.

在某些场合下,交流焊机并不能得到你想要的结果.

网友P:
你说的方法是在电机受潮情况下,要是电机本身就对地了,你加热也没用,还是先用“摇表”量一下

楼主:
能不能适应高压电机。

   比如6KV

网友O:
对:aibatj 关于

能不能适应高压电机。

   比如6KV

可以

网友Q:
这个问题我处理过,前提是:电机原绝缘良好,因时间久未用,或存放季节、地点潮湿,导致绝缘电阻下降,用此法有效。

楼主:
  但是高压电机直流电阻非常小。是毫欧级的能行吗?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关于  但是高压电机直流电阻非常小。是毫欧级的能行吗?

6kV,几MW的高压电机的定子直流电阻一般是几欧姆,在水电站,广泛使用直流焊机烘干,交流焊机也使用,但控制差些.

网友R:
看了各位的回复,学到了好多知识哦

网友S:
.可以。看电工手册:调压器24v

网友T:
用电焊机或调压器调节接到电机定子上的电压,使通过绕组的电流在额定电流的60%左右,注意要将转子抽出。

网友U:
没听说过

.可以看电工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O:

引用 楼主:
关于  但是高压电机直流电阻非常小。是毫欧级的能行吗?

6kV,几MW的高压电机的定子直流电阻一般是几欧姆,在水电站,广泛使用直流焊机烘干,交流焊机也使用,但控制差些.

几欧姆,你开玩笑把?

    我们这里有7个6KV的电机直流电阻都在毫欧级的你说能行吗?

  我想焊把线都不只是电阻毫欧级(当然也和长度.截面有关.还有温度)

 那么我们就把它看做短路状态.电流还是很大的?

  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还望讨论

网友V:
没这样试过    嗬嗬嗬嗬

网友W:
利用电焊机大电流、低电压来是电机线圈发热,已达到干燥的目的,要注意电流,最好有调节!!

网友X:
利用电焊机大电流、低电压来是电机线圈发热,已达到干燥的目的,要注意电流

网友Y:
引用 网友F:
将电机三相绕组的首末头分开,然后串联起来用电焊机通电烘干就好,注意电流不要过大.

我们这儿有台高压风机,转子绝缘 就是这么搞上去的

网友E:
没有试验过,觉得这个不好操作,我们一般是拆开电机,用热风吹

网友Z(2009-08-04):
明天我就要试一下用电焊机烘690V的400kw的电机,还不知道怎么控制,先试着再说!其结果和操作方法等成功了我再告诉大伙。

网友Z:
当然,我以前烘过的是75kw380v的电机,效果不太好,可能电焊机功率小了点,用了大概一天的时间。

网友AA:
可以的,还可以用调压器

网友AB:
 明天我就要试一下用电焊机烘690V的400kw的电机,还不知道怎么控制,先试着再说!其结果和操作方法等成功了我再告诉大伙。
-------------------------------------------------------------------------------------------------------------------------------------------------------------------------------

TO--gik -hero  38的兄弟,你烘的是直流电机吧?是励磁,还是电枢?成功后方法可得告诉大家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