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kw电机重载启动配多大的变频器(只限施耐德ATV71系列)?

楼主(2009-01-10):
我厂一台185kw(电流337A,转速1460)电机拖动负载为“回转式纯碱轻灰炉”,负载性质应该是恒转矩,估计和球磨机差不多,现已配200kw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但负载较重启动时,变频器带不起电机,启动即报电机短路故障,而转用工频启动时可以顺利启动,启动后工频运行电流330A。

现怀疑变频器选型不对,如果加大变频器功率,请问应选那一规格,220kw、250kw、280kw、315kw
还有71系列是否适用于高转矩应用,我知道68系列是适用于重载启动的。

网友A:
请选280kw的.看启动时间是否可以延长.如要求是瞬时满载起动的话.315KW都不够

网友B:
选丹佛斯185KW的就可以了

网友C:
刚看了楼主的贴子,你185KW电机真是配的200kw变频器吗

如果真是,而且负载也不是很重,200kw变频器应该可以启动电机了,就看你有什么品牌的变频器。

楼主:
施耐德ATV71  200kw变频器,配185kw4极电机,加速时间30秒,变频器本身没问题,当负载降到一定程度,变频就可以启动,但负载降到变频能启动是需要另一台15kw电机低速运行16小时才可以,这样就严重影响化工生产的连续性。

现要求利用变频器充分发挥电动机的过载能力,使电机顺利启动转炉,,现在配的变频器估计小了。
另71系列变频器的宏设置改为那种,变频器驱动电机的启动转矩最大?

楼主:
按电动机满负荷算,电机额定转矩M=9550*Pe/n=9550*185/1460=1210 Nm,启动转矩按1.8倍算等于2178 Nm,最大转矩按2.2倍算等于2662 Nm

网友D:
“变频器带不起电机,启动即报电机短路故障”

1、按照一般正常情况,185kw电机配200kw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启动没有问题;

2、现在启动有问题,原因可能有:

1)负载启动转矩比正常运行时大得多;

2)变频器启动频率、失速保护电流等设置有问题;

3、所以启动时应注意:

1)负载手动运转要灵活,不能处于卡死状态;

2)启动频率可以在4/3Hz~8/3Hz之间,这样启动转矩在额定转矩~2倍额定转矩之间;

3)启动时间可以设的长一些,然后根据实际启动情况再缩短启动时间;

4)这时启动电流在额定电流~2倍额定电流之间,注意保护电流参数设置不能小于670A。

楼主:
ATV71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60秒和2秒的电流值对调才对,产品手册印错)

网友E:
楼主说用工频能起来,那是不是你在用变频的时候,有一个星型的接触器吸合在那里,我们以前有碰到过这种情况,工频是老电路,变频是后加的。

楼主:
电机都是角接,工频和变频是两套独立的回路,用两个接触器隔离,电机的出力肯定没问题,因为工频能启动,变频启动时加速时间30秒,启动频率50和25hz都试过,不行。负荷降低很多后,变频可以启动并一直运行电流180A,32小时后空开跳闸,IGBT及触发板损毁严重,维修中。。。。 下次再启动时打算把启动时间改为60秒,频率先设为5Hz,如果能转动且不过电流再把频率逐步加大,看刘志斌提供的方法效果怎样。

网友F:
你说的情况可能不是变频器无法启动。请问变频器所带电动机是不是不是变频专用电动机?以前我也出现此问题,后来改了一个(好像是冷态电阻值)参数就OK了!具体参数我现在记不起来了。如果需要我可以帮你查查。

网友G:
           季工: 变频器设置参数里有一个参数叫 步长 (施耐德叫什么不清楚) 就是单位时间内频率增减的大小 有1 hz  0.1hz  0.01hz   把它设置为0.01hz 再适当延长启动时间看看能不能起来

楼主:
定子冷态电阻是变频器对电机自整定时测出的,该参数是只读参数不能修改的。类似的参数还有额定励磁电流、定子漏电感、转子时间常数等

该变频器步长现在就已经是0.01Hz,

刘工所讲的“2)启动频率可以在4/3Hz~8/3Hz之间”中的4/3~8/3是指多少?谢谢!!

网友D:
启动频率可以在4/3Hz~8/3Hz之间”中的4/3~8/3是指多少?

1、4/3Hz = 1.33Hz

2、8/3Hz = 2.6Hz

网友H:
请问

回转式纯碱轻灰炉

使用变频器主要是为了调速还是为了启动?

请多指教

楼主:
完全不调速,纯粹是为了重载启动。但现在目的并没有达到。

网友H:
试试采用其它启动方式

例如

液力耦合,滑差离合器

价格应该比变频器低一些,维护简单一些

请多指教

网友I:
引用 楼主:
ATV71变频器最大输出电流:(60秒和2秒的电流值对调才对,产品手册印错)

网友H:
请问楼主

200kw施耐德ATV71系列变频器

大约多少钱

楼主:
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清楚,要问采购部的同事才知道。

网友H:
液力耦合,滑差离合器

价格应该比变频器低一些

维护费用应该比变频器低一些

请多指教

网友H:
请教楼主

设备运行如何?

请多多指教

网友J:
变频器是否为矢量控制?

矢量控制是优化后0.5Hz以上为恒转矩控制

楼主:
变频器目前还在维修中

变频器为“开环电压磁通矢量控制”

网友K(2009-03-05):
楼主试试改变电机控制方式  开环电流磁通矢量控制!另外电机做一下自整定!一些必要的电机参数要设置!再问一下 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有多远?接地线有没有接好?

网友L(2009-04-23):
报短路故障应该不是变频器本身问题,还是检查一下线路

网友M(2009-06-10):
71是无速度传感器矢量控制,185KW的电机只能配185KW的变频器,大了没用,你选的在大,参数也是设185KW。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楼主试试改变电机控制方式  开环电流磁通矢量控制!另外电机做一下自整定!一些必要的电机参数要设置!再问一下 变频器到电机的距离有多远?接地线有没有接好?

楼主如果这样的还这大变频器的话建议楼主换直流系统

虽然一次投资大点,但针对重载低速启动相信没有问题,大功率的电机直流调速比变频的要便宜些

楼主:
谢谢各位,公司已买英威腾CHF系列220G变频器,已安装但因生产不能停机,至今未试机。

网友O:
看来你们单位真是不会用变频器啊!施耐德的不行,难道说英威腾的行吗?

网友P:
应该是你那里设定的问题,可致电400 810 1315

网友K(2009-08-25):
呵呵 楼主施耐德变频器从哪边买的?

找代理商去请施耐德工程师去现场解决问题?

这么大的变频器不能够在现场使用这不是浪费嘛!

网友Q:
我认为此标题是不负责任的,请认真学习ATV71变频器手册,或许你的问题就是修改一个参数.
另外,是否考虑加制动电阻,解决过流烧机的危险.
变频器的参数一般不要乱调,不行恢复出厂,仅修改电机铭牌,变频面板启动,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