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与互感器的问题,诚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1-10):
  今天遇到个问题.以前从没想过,希望师傅们指教.

我单位才用变频器的控制方式为将电机的电流信号(互感器)经变送器传回变频器,而其采用的是反曲线.即电流大的时候频率低,电流小的时候频率高,试机时该方式已实现,但是效果不是很理想,即:当电机的电流超额定后,变频器的频率下降不到设定的最低频率,当电机电流较小时,变频器频率能上升到40赫兹.

            电流互感器是穿在变频器的出线侧.

问题是:为什么当电流高时,频率不能下降,是互感器应装在进线侧还是什么有问题?

恳请大家帮忙啊....

网友A:
为什么还要用外面的互感器呢?

外不互感器在非工频是本来就不是很正确

有的变频器本身就有这种电流控制功能

网友B:
按道理说在变频器的输入側接互感器是可以的,为了测量。
可变频的输出側是不需要任何测量设备的,所有的项目在变频器显示面板上都可以查到的啊。

楼主:
谢谢1楼.2楼的朋友.虽然你门可能没看清楚问题,但还是谢谢呢门此问题今天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