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源线能否并联使用,用不用考虑相序?

楼主(2009-01-11):
请教大家,我有个加热管380V,48KW,用一个电源线,断路器40A及电线的容量不够,正好我有两个同样大小的电源线,能否并在一起给加热管供电?用不用考虑两根电源线的相序,如果两个电源线的线序不一样会出现什么后果。谢谢大家

大菜鸟!

网友:
看样子,你不是个电工,不明白千万不要瞎捅咕,很容易出现事故!!!就我理你....你提出的问题太小儿科了,没法回答。

网友A:
如果有保护装置,且可靠的话,建议你试一下,空开会跳闸的,

网友A:
在三相电路中,两个火线并接,会短路的,

网友B:
相位不一样会有电压差

网友C:
既然并在一起了,也就是成一个电源线了,就不要考虑相序了。总之加热管的两头要接两相就行了。
如果两个电源线的线序不一样,你接好试一试就知道了。呵呵呵

网友D:
如果你没分相序的话,你有没考虑会有什么后果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既然并在一起了,也就是成一个电源线了,就不要考虑相序了。总之加热管的两头要接两相就行了。
如果两个电源线的线序不一样,你接好试一试就知道了。呵呵呵

网友F:
相序必须相同才可以的

网友G:
看题猜楼主的水平,建议最好不要自己试,要找正规的电工。那些建议楼主亲自试的建议实在不妥,安全第一呀。

网友H:
安全第一,请电工

网友I:
切记安全高于一切....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既然并在一起了,也就是成一个电源线了,就不要考虑相序了。总之加热管的两头要接两相就行了。
如果两个电源线的线序不一样,你接好试一试就知道了。呵呵呵

还是不要了

这样很危险的

请电工吧

楼主:
我就是电工,但我不知道考不考虑相序,你们是电工吗,谁告诉我正确做法。还有是三相的加热管,要接三根电源线

网友K:
真怀疑你的电工证是不是真的

网友L:
回楼主的话建议你还不要自己操作了,你自己不懂,在这里回贴子的人有懂的,也有很多不懂不要信他们的话,你提出的问题很简单,但一两句和你说不清,你自己还要去学很多电工基础知识

网友L:
相序是主的,电缆要看颜色分出来同相序,没颜色,用表校对,在说你的空开也小的多了,不多说了

网友M:
朋友你在做事之前一定要把你所学的知识回忆一下再动手。以后有利于提高你的枝能。

网友N:
不要试呀    不行的.

楼主:
请教大家,我有个加热管380V,48KW,用一个电源线,断路器40A及电线的容量不够,正好我有两个同样大小的电源线,能否并在一起给加热管供电?用不用考虑两根电源线的相序,如果两个电源线的线序不一样会出现什么后果。谢谢大家

网友O:
三相电路中,两个火线并接,会短路的

网友P:
跳闸,如果不跳闸,你就赶快打119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就是电工,但我不知道考不考虑相序,你们是电工吗,谁告诉我正确做法。还有是三相的加热管,要接三根电源线

三相的加热管就三个接头吧?不考虑相序怎么接线?接错了会放炮的,很危险的啊!如果是两个接头的管子,有很多加热管,只要这两路电没有相通的地方,可分别供电,那时可不考虑相序的。

网友R:
很危险,后果很严重,你何不增大你的电源负荷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的两个电源如果是一个电气室供电的话,你自己应该先查一下相序,看看二个电源的相序是否相同。更改一下,不建议采用这样的方式,容易产生很严重的后果。

网友S:
在三相电路中,两个火线并接,会短路的,很危险,后果很严重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请电工吧

引用 网友U:
我就是电工,你们是电工吗?

东方不是电工。漫步的流星说:“请电工吧”,是说要请一个合格的电工,不是一个“电工证”。有许多电工,在组织上是电工,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成为电工,甚至完全不是电工。这种思想上不是电工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非电工的错误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三相电,什么是相序,什么是电工。

XW:既然你也不是电工,就不要说三道四啦!

我组织上不是电工,思想上嘛……也不是电工,因为我不会动手,永远不会完全成为电工。我只能让隐形的翅膀带我飞 。建议楼主把两组电源线的每根线的头尾都编号,用不干胶贴粘上,比如第一根线的头尾分别标上“1”和“1”,第二根线头尾标上2和2,第三根线头尾标上3和3;另一组线也这样标好。这样,把两组线的“1”号线并起来,“2”号线也并起来,“3”号线就不用我讲了,你会知道也并起来。然后接入线路,不用考虑电源的相序,不会出现什么后果的。

网友V:
引用 网友T: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C:
请电工吧

引用 网友U:
我就是电工,你们是电工吗?

 支持!

东方不是电工。漫步的流星说:“请电工吧”,是说要请一个合格的电工,不是一个“电工证”。有许多电工,在组织上是电工,思想上并没有完全成为电工,甚至完全不是电工。这种思想上不是电工的人,头脑里还装着许多非电工的错误东西,根本不知道什么是三相电,什么是相序,什么是电工。

XW:既然你也不是电工,就不要说三道四啦!

我组织上不是电工,思想上嘛……也不是电工,因为我不会动手,永远不会完全成为电工。我只能让隐形的翅膀带我飞 。建议楼主把两组电源线的每根线的头尾都编号,用不干胶贴粘上,比如第一根线的头尾分别标上“1”和“1”,第二根线头尾标上2和2,第三根线头尾标上3和3;另一组线也这样标好。这样,把两组线的“1”号线并起来,“2”号线也并起来,“3”号线就不用我讲了,你会知道也并起来。然后接入线路,不用考虑电源的相序,不会出现什么后果的。

网友W:
断路器容量肯定是 不够的

网友X:
千万注意线的相序。不然就要出危险

网友Y:
电动机会接不?把一组加热器看作是电动机的一相绕组,按照星型或三角形接法就可以了。不论用几根电线作为电源,必须保证电源相序相同

网友Z:
安全第一,请电工切记安全高于一切....

网友AA:
最好别这样接。如果真的没有办法了,相序是一直的也是可以用的。但是这样不安全,对设备也不好。不仅仅是相序的原因。你分析下三相电路的电流波形就知道。而且里面的高次谐波也不一样的。

网友AB:
过年不用买鞭炮了,哈哈/加热管不是一根话,分开接吧。

网友AC:
两根线当一根用是可以的,但两路电共供一个负载是万万不能的。

网友AD:
看评论感觉是简单的抢着说难的都傻了

网友AE:
如果你是电工的话,你应该学过三相交流电的电位差及电工基础。如果是单相220的可以接。

网友AF:
看了半天才明白你的意思。才明白为何大家都质疑你的电工证,很明显会放炮的。

37楼的,220的电就可以接上了?相线接到零线上不就直接短路跳闸了,真是服了。

网友AG:
一定要主意相序否着 后果 不堪设想

网友AH:
你晕,那有这种做法的,相序相同也不能接的哦。你能保证2路供电都正常的吗?万一一路不正常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你想过吗?你是乡村电工吗?

楼主:
我重新重复一下我的问题,我以前有两个电加热柜,分别是24KW,两组电源的断路器为40A。现在更换新的电热柜了,每个电热柜功率为48KW。我从别的地方接了一个电源线,是100A的断路器,接一台加热柜没问题。现在另一台电热柜用原来的单根电源线断路器容量不够。想把原来的两跟电源线都接在一个加热柜上。这样断路器就80A就够了,请问大家可不可以这样接。

谢谢大家的讨论。

我现在是把电热柜的加热管拆掉一半,功率变为24KW。仍用原来的一根电源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H:
关于你晕,那有这种做法的,相序相同也不能接的哦。你能保证2路供电都正常的吗?万一一路不正常会产生怎么样的后果你想过吗?你是乡村电工吗?

有一路供电不正常怎样,大不了热继电器或断路器跳闸呀。

网友AI:
估计你的两路电源都是一个源头,你的这种做法不可取,只能用一个开关控制一个设备,否者就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AJ:
要过年了,安全第一.

网友AK:
断路器换大的就可以了,没有必要在这个问题上纠缠,本身很危险。

网友T:
引用 楼主:

我从别的地方接了一个电源线,是100A的断路器,接一台加热柜没问题。想把原来的两跟电源线都接在一个加热柜上。这样断路器就80A就够了,请问大家可不可以这样接。

好像没有你这种说法。你不是两根电源线而是两路电源,要把它们并联起来。是不是?

如果是两路交流电源,一般是不能并联的。除非在很严格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安全并联起来。比如说:

1.这两路电源来自同一个源头

2..通过同样粗细和长短的导线接到配电箱

3.用同样粗细和长短的导线接到同一个负载

4.相序相同

5.操作时不单独开关每路电源

其中,条件2、3可以合在一起。

网友AL:
搞技术要从基础学起而且要从基础做起,还是找一本电工书籍学习学习吧!

楼主:
我觉得只要相许一样没问题,就好像发电机组一样,我两台发电机并网发电,也是这个道理。我是一个断路器太小,想用两个断路器,两根电源线接到一个加热管上。

网友AM:
接可以啊!但你要找个电工才可以!看样子你根本做不了!问的问题也很可笑!

网友AN:
用40A的空开就可以了啊,如果线太细的话就可并上一根啊

网友AO:
说都说不清楚,下面的只好瞎猜了

网友AP:
因为,电源如果不同相的话,会在其之间存在很大的相位差,以至产生很大的电压差,所以在电源之间产生环流。所以本人不赞同

网友AQ(2012-06-27):
这样供电是不行的,两根互相绝缘的电缆的截面积不是1+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