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到这边来请教各位专家,台达B系列伺服系统有时不能启动的问题!!

楼主(2009-01-11):
台达论坛没什么人,发到这边来请教各位专家:

我们于08年6月开始使用台达B系列1.5KW伺服系统,PLC为台达EH2T型64点。同一电气柜中有2台伺服和2台变频器,都是台达的。2台变频器一直在正反向运动,1号伺服根据程序只往一个方向运动;2号伺服根据程序会往2个方向运动;

现在在现场碰到问题:PLC发出脉冲指令后2号伺服电机完全不动,有时一天2-3次,有时2-4天1次;伺服驱动器上无报警。使能为内部使能。

但1号伺服没出现过不能启动的问题。

刚装完设备后头2个月没此问题,大概3个月后2套同样配置的设备都有此现象,客户强烈不满,我们也深感困惑;

系统各种屏蔽线,接地线全部按规范接法,但没装电源滤波器和磁环。

请教各位专家,是否1:变频器干扰;2:台达B系列不成熟;3:台达的技术服务到底是分区域进行,区域解决不来才能找上海的?因为伺服说明书实在写的不好理解。

我们已经用了好多年台达的各种产品,但就是此次伺服的选择动摇了我们。

网友A:
可编程做一个监测脉冲确实发出,伺服受到脉冲后也要做一个监测,万一是伺服没收到脉冲呢

还可以发脉冲时多发一路线检测以下

网友B:
松下伺服可以通过伺服面板查看到底有没有脉冲接收,估计台达的也应该有,可以确认plc脉冲是否发到伺服驱动器.干扰不用该不走,一般现象应是定位不准确

楼主:
今天得到消息,据说台达早期的EH2T型64点的PLC资料上标脉冲输出最大120K,但实际运用时会出错。最近产的EH2T型64点脉冲输出最大只20K,但我们最终用户没有收到此消息,不知台达部门内部是否混乱,如何处理此问题!

还有请教电子齿轮分子分母值太大是否会导致伺服挪动现象?

网友C:
120K变20K......台达可真够忽悠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