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结构的主从轴控制

楼主(2009-01-11):
通常采用主从轴控制来实现龙门结构的同步运动。

但是,跟随实际位置?还是指令位置?那种做法多一些?

有个问题想不清楚:

如果跟随实际位置,那么从动轴会滞后主动轴一个伺服周期。

如果跟随指令位置,主动轴刚性很弱的情况下,可能无法保持稳定的同步。

是否该采用那种方案,要视实际的机械刚性、控制系统的伺服周期、马达运动的最大速度而视??

网友A:
如果速度不是很高,差一个伺服周期有问题吗?

龙门同步的难点在于如何克服两轴的动态负载差异导致的轴间偏差,保证同步精度,避免两轴相互较劲。

个人意见,从动轴既不单纯跟踪指令,也不单纯跟踪主动轴实际位置,而是跟踪指令 + 从动轴与主动轴之间的偏差。

更理想的方式可能是由控制器根据机器的运行状态,比如Y轴位置等,动态解耦X方向的两个龙门轴的负载。

楼主:
了解了一点,继续观察

网友B:
负载不同的问题通过伺服的前馈解决。 从轴和主轴都跟随同一个指令位置。

网友A:
“负载不同的问题通过伺服的前馈解决”———第一次听说!

楼主:
也是一种方法,有点歪打正着。

我现在也考虑这个方法,因为我的系统是RTEX总线的,上位伺服周期只有1ms。

跟随实际位置,误差大到2百多脉冲,正在考虑用速度前馈搞定它。

但是不知道使用速度前馈会有什么效果,比如加大震荡。还需要测试。

网友C:
国内做龙门式数控切割机的,都是用主从轴伺服跟随。问题不大。不知道你是做什么设备的。

还有,你说的1ms是闭环周期吗?1ms貌似是不是有点长?

网友A:
不知国内做龙门式数控切割机的闭环周期一般取多大?

楼主:
我想普通机床,都是采用Fanuc、Siemens之类的系统,闭环周期大约都在100us级吧。不知是否正确?

我的设备是基于RTEX总线的数控系统,网络协议通讯周期造成的上位控制周期1ms,但不是闭环周期,因为伺服器内部有166us的伺服周期做位置环。

目前正用在一种特种设备上,与普通机床不太一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想普通机床,都是采用Fanuc、Siemens之类的系统,闭环周期大约都在100us级吧。不知是否正确?

我的设备是基于RTEX总线的数控系统,网络协议通讯周期造成的上位控制周期1ms,但不是闭环周期,因为伺服器内部有166us的伺服周期做位置环。

目前正用在一种特种设备上,与普通机床不太一样。

位置环166us,够快的了!

网友A:
确认这个166us是位置环调节周期吗?

网友D:
从轴通过扭力跟随来做,保证主从轴扭力平衡,主轴控制位置,只需要一个编码器就可以了。

楼主:
是估计,不能确定。因为位置环应该是以伺服周期为基准的。

但是上位的插补周期只有1ms,因此,位置命令比较滞后。

——〉从轴通过扭力跟随来做,保证主从轴扭力平衡,主轴控制位置,只需要一个编码器就可以了。

请教一下这个如何实现?通过反馈电流吗?这就必须将电流环放在上位软件了,PWM的控制方式。扭力如何跟随?不清楚这个概念,请解释一下,谢谢。

这样能达到足够高的精度吗?而且对机械结构会不会有影响?是否会使电机负载偏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从轴通过扭力跟随来做,保证主从轴扭力平衡,主轴控制位置,只需要一个编码器就可以了。

扭力跟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