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电机故障

楼主(2009-01-11):
我厂一台德国产变频电机不用NTC热敏电阻后为何电机速度达不到要求低于正常速度?德国的电机一般用热敏电阻还是用负热敏电阻?

楼主:
我厂一台德国产变频电机不用NTC热敏电阻后为何电机速度达不到要求低于正常速度?

网友A(2010-11-18):
变频器设置的问题,变频器设置的问题,

网友B(2012-11-24):
请了解热敏电阻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