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PLC类型问题

楼主(2009-01-11):
施耐德一体型PLC和模块型PLC有什么区别???比如在I/O类型,价格,运用场合等方面。

网友A:
一体型PLC只适合相对简单的应用,模块型PLC可以有更大的扩展空间,适合中、大型的应用场合,当然价格也会增加!

网友B:
是Twido的一体型和模块型吗?如果是的话,一体型本体较大,而且以继电器输出,220V电源为主;模块型体积较小,适用比较狭小的安装空间,多以晶体管输出和24VDC电源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