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控表的调校

楼主(2009-01-11):
请教高手:现在工业控制中温度控制应用很多,大多都是智能表.不知大家是否对其定期进行调校.如何调校.比如说传感器为k型,控制温度范围为0_200度.调校时是否采用电子电位差代替传感器作为控制表输入信号按照分度对照值0,50,100,150,200.提供标准信号给温控表标准吗?方法是否真确?允许误差多少合格呢?显示与标准不一致如何处理.很多表内没有可调电位器啊.本人虚心求教.

楼主:
为什麽没有人回复呢!自己顶一下.

网友A:
我们都是拿计量部门去检查校准,相对来说费用由点高

网友B:
看了真不知道................

楼主:
这个应该可以自己调吧!应该不是很难吧.只要有标准信号提供给仪表即可.只是调热电偶的电子电位差,与调热电阻的标准电阻箱的价格可能高一点.大家说呢?

楼主:
为什麽没有人回复呢!自己再顶一下. !

楼主:
为什麽没有人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呢?是不是太间单啊?可是很实用啊!

网友C:
你说的方法对!现在智能表一般不会超差,如果超差按照仪表说明书调零点和量程就行了。一般自己有标准器自己就干了。

楼主:
有没有人能说说计量部门是如何校表的.看看专业人士的方法.

网友D:
一般用一个电水壶将水烧开,热电偶和二等水银温度计放在里面,看看温控表和和二等水银温度计之间的差值,通过修改温度偏差来校正

楼主:
我听说热电偶的精度等级高于水银温度计啊.拿低级表校高级表不是好方法!

网友D:
我们电缆行业对挤塑机温度控制是一般是控制在设定温度正负两度以内,所以这样做,绝度能保证生产的需要,计量部门是放在冰水混合的槽中测量0℃的电动势,以及在高温油槽中测试最高量程的热电动势,一套设备就很贵

网友E:
热电偶的精度等级高于水银温度计

这个不可能吧??热电偶最小是1度

楼主:
对:gongkongybq 关于

热电偶的精度等级高于水银温度计

这个不可能吧??热电偶最小是1度

内容的回复:我门的温控表可以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数.有些表应该更精确

网友F:
看来楼主是要认真学习智能温控表的校验,我就来说说吧:

1、楼主说的校验方法是正确的;

2、关于精度问题,得看你的仪表铭牌上的精度指标,例如:0.5%F.S,代表误差不会超过满量程的千分之5,具体代表多少数值需要你自己计算。再例如:量程1000度的仪表,误差不会超过5度。超过5度就不合格!

3、至于不合格需要怎么处理,不同仪表有不同仪表的修正方式,具体得看你是什么仪表,查查说明书,再不行就咨询厂家。可以肯定的是智能仪表的调试修正都是通过菜单来操作的,不需要你说的电位器了。

校验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

AD采样经过放大处理后的输入信号,将之转换成一个对应的数字码,例如1000~4096,校验时让CPU记住1048是零点,4052是满度,OK,以后CPU就按这个码子来分辨输入的信号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前端的放大电路发生了长期漂移,1048不再是零点,4052不再是满度。就需要重新调校。也就是让CPU重新确认零点和满度的码子。

也就是说校验时,需要输入一个模拟真实传感器的信号,还需要通过菜单确认。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热电偶数显仪在校验时,有个冷端温度的补偿问题,不同厂家的仪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也会有差异。以前的DDZ-3型仪表的调校是,需要在输入毫伏信号上减去冷端温度对应的毫伏值。例如环境温度为25度对应的毫伏值为0.52mV,不管在零点还是满度都应该根据分度表查值后,减掉这个0.52mV再加给数显表。

有的智能数显仪可以通过菜单先去掉冷端温度补偿,也就可以直接加分度表上的mV值了。

但是多数厂家都没有开放校验的方法,可能是为了防止用户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比如没有电位差计、电阻箱),误进校验菜单,造成数据丢失。

所以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建议退回厂家调校。

网友G:
一般都是到有计量资质的地方做定期检测

楼主:
对:斯蒂芬370642256 关于

看来楼主是要认真学习智能温控表的校验,我就来说说吧:

1、楼主说的校验方法是正确的;

2、关于精度问题,得看你的仪表铭牌上的精度指标,例如:0.5%F.S,代表误差不会超过满量程的千分之5,具体代表多少数值需要你自己计算。再例如:量程1000度的仪表,误差不会超过5度。超过5度就不合格!

3、至于不合格需要怎么处理,不同仪表有不同仪表的修正方式,具体得看你是什么仪表,查查说明书,再不行就咨询厂家。可以肯定的是智能仪表的调试修正都是通过菜单来操作的,不需要你说的电位器了。

校验的基本原理是这样的:

AD采样经过放大处理后的输入信号,将之转换成一个对应的数字码,例如1000~4096,校验时让CPU记住1048是零点,4052是满度,OK,以后CPU就按这个码子来分辨输入的信号了,但是过一段时间后,前端的放大电路发生了长期漂移,1048不再是零点,4052不再是满度。就需要重新调校。也就是让CPU重新确认零点和满度的码子。

也就是说校验时,需要输入一个模拟真实传感器的信号,还需要通过菜单确认。

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热电偶数显仪在校验时,有个冷端温度的补偿问题,不同厂家的仪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也会有差异。以前的DDZ-3型仪表的调校是,需要在输入毫伏信号上减去冷端温度对应的毫伏值。例如环境温度为25度对应的毫伏值为0.52mV,不管在零点还是满度都应该根据分度表查值后,减掉这个0.52mV再加给数显表。

有的智能数显仪可以通过菜单先去掉冷端温度补偿,也就可以直接加分度表上的mV值了。

但是多数厂家都没有开放校验的方法,可能是为了防止用户在没有条件的情况下(比如没有电位差计、电阻箱),误进校验菜单,造成数据丢失。

所以最稳妥的办法还是建议退回厂家调校。

内容的回复:非常感谢您的回答!果然是高手,佩服佩服!再次表示感谢!本人是从事电工工作的,如果以后遇上仪表问题希望能得到您的指点,向您学习!

楼主:
热电偶数显仪在校验时,有个冷端温度的补偿问题,不同厂家的仪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也会有差异。以前的DDZ-3型仪表的调校是,需要在输入毫伏信号上减去冷端温度对应的毫伏值。例如环境温度为25度对应的毫伏值为0.52mV,不管在零点还是满度都应该根据分度表查值后,减掉这个0.52mV再加给数显表。
请问斯蒂芬370642256 :关于冷端补偿,我在接线时将一热电偶反串在电子电位差与温控表之间,利用此热电偶来测量冷端环境温度,电子电位差的给定输出减去反串的热电偶的环镜温度对应毫伏植,加在温控表上的值就应该是实际温度值.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呢?请指点,谢谢!

网友F:
对:李得胜1 关于热电偶数显仪在校验时,有个冷端温度的补偿问题,不同厂家的仪表,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也会有差异。以前的DDZ-3型仪表的调校是,需要在输入毫伏信号上减去冷端温度对应的毫伏值。例如环境温度为25度对应的毫伏值为0.52mV,不管在零点还是满度都应该根据分度表查值后,减掉这个0.52mV再加给数显表。
请问斯蒂芬370642256 :关于冷端补偿,我在接线时将一热电偶反串在电子电位差与温控表之间,利用此热电偶来测量冷端环境温度,电子电位差的给定输出减去反串的热电偶的环镜温度对应毫伏植,加在温控表上的值就应该是实际温度值.不知这样是否可行呢?请指点,谢谢!
内容的回复:

理论上讲这个是可行的,不过我们说的校验都是指标准信号源加至被校验的数显表上,电位差计应该能符合要求,但是你串在输入端的热电偶能否满足要求还是需要验证。

其实很简单,有四位半万用表的200MV档就可以测量MV值,不管你用什么办法,只要保证给数显表的信号是符合理论值,就可以校验了。

如果你没有相关的分度表,可以Q我370642256。我将无偿提供,广交朋友是我的心愿。

楼主:
谢谢斯蒂芬370642256 的指点!我有全部热电传感器的分度对照值,pt100,cu50的都有.非常感谢您热心的回答.收藏您的QQ希望再次有问题时得到您的指教.再次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