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ITECH触摸屏和电脑通讯的问题

楼主(2009-01-11):
触摸屏和电脑通讯时,菜单里面“应用”中“设定工作参数”应该没什么需要设置的吧?我只是想把程序下载到触摸屏中,软件里和触摸屏中的通讯口参数都设置正确,通讯线也没问题,可总是出现“通讯等待超时”这个错误,请各位高手指教!万分感谢!如果我没说清楚,麻烦提醒~

网友A:
程序的下载应该是在“选项”下的“传输设定”,设定电脑的串口,然后人机上电以后,点击F2,在config中设置人机的串口,(9PIN为COM1,25PIN为COM2)

通讯线: 电脑                  人机

                  9PIN               9PIN(COM1)

                   2-------------------3

                  3--------------------2

                 5---------------------5

网友B:
你看下是不是屏里的DOWNLOAD的通讯口没有设定啊?

您好,我公司生产直流屏监控器、功率因数控制器及交直流成套柜。如有需要敬请致电我公司,我们将用合理的价格、过硬的品质和售前、售中、售后周到的服务来赢取贵公司对我们的信心。

0316-3364337
联系人:王升
三河益生电子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cneclub.com/co.asp?id=1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