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减速机的最高输入转速

楼主(2009-01-12):
请问各位齿轮减速机的最高输入转速是多少?能输入转速3000p/min,电机是0.75KW,可以吗?

网友A:
准确的应该问厂家,理论上没问题的.

网友B:
应该可以的,具体要看你相匹配的齿轮减速机功率是不是可以承受

网友C:
可以呀!比3000多还有呢!(好多伺服电机输出速度多超过3000呀,伺服电机照样配减速器呀,)

减速器看你功率多大概配多大基座号    QQ393817211       电话13631532645

楼主:
电机是0.75kw,减速看资料上说是配1.5kw电机。

网友D:
有什么不可以的,

只是你要计算出减速机输出的力的大小,要不就烧掉马达了.

网友E(2009-09-27):
同意5楼建议,体要看你相匹配的齿轮减速机功率是不是可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