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电机什么故障?

楼主(2009-01-12):
我单位有一台电机,转速很慢启动力矩也小,新的电机就不这样。请问是老电机那里坏了?电机是鼠笼的。15kw吧。

网友A:
如果伴随着嗡嗡声很大,可能是转子鼠笼断条

网友B:
除了楼上的说法还有就是接线错误

误接Y接

网友C:
楼主把现象在描述详细些啊

网友D:
现象说得不清楚。很难解答。

网友E:
有可能是定子线圈有问题,测量一下定子的直流电阻,看看三相阻值是否平衡,断条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网友F:
接线错误,误接Y

楼主:
刚来,接线没错的。我问了。我们先测试一下。之后回复大家。谢谢。现象就是电机启动的时候很缓慢的。而且力量也不大。带着减速机一点一点的转。但是后来慢慢的就转起来了。如果是新的电机。接上后转速非常快。电机所用的场合是起重机大车电机。新的电机上上后,大车轮子转的很快。甚至原地打几个转。

网友G:
原因较多,可能是轴承涩,可能是接线错误,可能是线圈故障,====

网友H:
应该是电机的线圈故障。需要重新检修电动机

楼主:
现在用的是旧的电机,虽然电机起速慢,但是新电机由于起速太快导致减速机当当的响,点检害怕减速机掉齿什么的,就还是用得旧的。测试没测出什么问题啊。接线没有错误,新旧电机均为星接电机。定子的直流电阻?请问怎么测呢?电机转的时候量三相定子电流么?

网友I:
你有没有查一下转子,有可能是转子和轴有转动,启动起来就好像没有力道!

网友J:
是不是绕线式转子线川断线

网友K:
    电机用什么来控制的

网友K:
有 没有带变频器来控制

网友L:
是电机线圈有问题,要仔细检查电机线圈

网友L:
如果是鼠笼电机,转子一般是不会坏的

网友M:
新旧电极的极数是不是不一样哦?

网友N:
电机是鼠笼式的话,起动慢可能是鼠笼导条接触不好,形不成磁场电流

网友O:
星/三角,660/380V。老电机星接了。

网友O:
绕线式电机转子线圈有断相,检查转子线圈。

网友P(2009-02-11):
对就是这原因,,能解决一下吗.发

网友Q:
看看电机的级数和接法,可以将皮带和链条先除了空转怎样,可能轴承轻度卡死

网友R:
感觉是电机线圈的问题

网友S:
你有没有查一下转子,有可能是转子和轴有转动,启动起来就好像没有力道!
我厂里的电机就出现过这种毛病

网友T:
可能是转子鼠笼断条

还有就是接线错误

网友U:
长了经验了

网友V(2009-10-26):
用电桥测一下三相电阻,并检查轴承。

网友W:
可能是电机轴承卡阻,但最有可能是电机自身问题,看看定子绕组是否有漆包线间绝缘损坏短接现象?鼠笼局部断条或端环局部连接不紧也未可知

网友X(2010-04-10):
你可以先测它的转速,看是否能达到额定转速,测三相电阻,看运转时电流是否平衡

一般转速达不到可能是接错或是断笼条,也有可能是轴承坏了  或是扫堂

网友Y(2010-11-03):
可能是线圈的原因,再是看下发热情况

网友Z(2011-01-05):
用钳形电流表检查三相电流。就知道故障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