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PS的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请教(台达)

楼主(2009-01-12):
各位老大,我碰到了一个奇怪的问题,无法解决,请教各位谁知道的告诉我一下。

情况是:台达NT系列30KUPS并机2台。

出现的问题是:当其中一台UPS电池测试放电至低电位(330V)再打开正常运转(电池测试是断整流),合整流,在逆变状态下运行一段时间后(在3到5分钟),突然转旁路供电,而且是两台同时转旁路。请问这种情况是什么原因,怎么解决?软件版本是新的。

楼主:
那位大哥知道的帮我下撒

网友A:
可能是电池放电到低电位造成的,楼主可先充满电试试。

网友B(2009-02-16):
你的是在线式UPS吗?

还是后备式的UPS,如是后备式UPS则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