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桥式整流缺一项可以用么?

楼主(2009-01-12):
三相桥式整流缺一项可以用么? 三相桥式整流的电源进线缺一项会对输出的直流有什么影响

网友A:
电流比原来变大,损害整流桥,

网友B:
不可以,容易损坏整流块和负载。

网友C:
看怎么用了,用在原来的地方不行了,用在单相还是没有问题的,我们就是这么用的,不过我是没有单相的桥了,只能用三相的了.

网友D:
应该不能用了,对输出电流肯定有影响。

网友E:
电阻性负载,也包括不可控的电感性负荷三相桥整,适当限制电流输出还是可以应急使用.但对于三相可控电感性负荷的,缺相后不宜继续使用.

网友F:
从三相整流的原理上看

在整流桥没有损坏的前提下是不影响直流的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从三相整流的原理上看

在整流桥没有损坏的前提下是不影响直流的输出,

支持

网友H:
整流波形不完整。wq

网友H:
整流波不完整,快熔会熔断。

网友I:
有影响,输出的波形不完整,应该每个周期是3个,缺了一相后波形变成了2个,这样的直流的电压会下降,因为电容滤波充放电时间长了。直流的稳定性也不好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I:
有影响,输出的波形不完整,应该每个周期是3个,缺了一相后波形变成了2个,这样的直流的电压会下降,因为电容滤波充放电时间长了。直流的稳定性也不好了。

直流有什么完整的波形?

网友J:
引用 网友E:
关于电阻性负载,也包括不可控的电感性负荷三相桥整,适当限制电流输出还是可以应急使用.但对于三相可控电感性负荷的,缺相后不宜继续使用.

对,这样分析更全面一些。

网友I:
我们用的交流是正弦波,正弦交流电的三要素:
(1)最大值;
(2)角频率;
(3)初相位

每一相相差120度,我们用的硅桥就是利用的二极管的单相导通,有电工学书的最好是看一看,严格意义说整流之后的电为脉动直流,既然是脉动当然有波形了。

看看这个网站一切都明白了。

http://www.dianziw.com/k-347.htm

网友I:
这个就是三相整流输出波形

网友K:
输出电压有所下降,带负载能力下载。波形不够平滑

网友L:
有影响,输出的波形不完整,应该每个周期是3个,缺了一相后波形变成了2个,这样的直流的电压会下降,因为电容滤波充放电时间长了。直流的稳定性也不好了

网友M:
输出电压有所下降,带负载能力下载

网友N(2009-02-17):
好知识,毕业之后把电力电子都忘记的差不多了。现在又温习了一下。

楼主:
谢谢大家的见解啊!!!!!!!1

网友O(2010-06-06):
用作单相差不多,三相吗?能打上开关不跳闸再说

网友P(2010-07-13):
三相桥式整流电路如缺一相,对外仍有直流电输出,但此时输出的电压下降了一半多,而且直流电的波动性加大,为什么?这里借用上面两位网友画的图,三相桥式整流的输出波形纹波系数非常小(见jack的(C)图),输出的直流电压U0等于输入交流电的电压U的2.34倍,但当有一项断开,请见“不知道叫什么名”图可知,此时电路就变为另两相供电的单相桥式整流电路,单项桥式整流的输出直流电压=0.9交流电压,明显比三相输出的桥式整流输出电压低了一倍以上。而且,输出的直流波动性很大(即单相电全波整流波形)